[网络] 中国移动智能家庭网关 类型八——天邑TEWA-270G

楼主(2021-12-06):
安徽移动给换的新光猫  4口千兆+ 1语音 CPU 粘了一块铝板散热

网友:
做工怎么样

网友A:
闪存没看到,固件放哪里啊?

网友B:
现在的网口,都不用变压器了吗?

网友:
这个真是新产品,阉割了无线的产品,还好是全千兆。比单千兆三百兆阉割了无线和语音的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网口,都不用变压器了吗?

那小号的应该就是了,有人只看到肉少以为简单,要知道化繁为简它“偷工减料”实际上不简单的,不服自己试试

网友:
这种新机还没破解

网友:
凯侠的flash,还是第一次见
东芝的都换标了嘛现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闪存没看到,固件放哪里啊?

背面那个铠侠就是闪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背面那个铠侠就是闪存吧

开始看了帖子两遍,没看到背面图,现在看到闪存了。

网友:
没看到wifi么!!!

网友D:
这些0欧跳线有意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些0欧跳线有意义吗?

我才应该是为了降低电磁干扰

网友(2023-04-25):
见过H3-1s型号的吗,最近制备插多了就自动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