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美的电饭煲(Midea FZ5021)

楼主(2021-12-06):
家里的电饭煲罢工了,几年前修过一次,换了电源板和电脑板,现在插电后显示板没反应,拆修时候忘记拍照了,只有一张电源板图片,其他用找的图片代替下外观照来一张,型号FZ5021,拆开后温控器没问题

测量电源板有12V和5V输出

判断应该是电脑板出问题了,对电脑板一无所知,看了马家要100出头了,好些还没货,
正好前几年维修时候换下来的电源板、电脑板还在,翻出来电脑板,插电开机,功能恢复正常了,看来以前是被坑了,
好的电脑板正好又用到这次故障了,又能再战几年了

网友:
在战斗中不断成长

网友:
先搞坏,在搞好,这就是折腾的乐趣

网友:
好运气 留着旧的有用

网友:
这显示屏也太赛博朋克了!

网友A:
这个锅不太好拆,如何拆,没看到拆机图。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有一个类似的锅就没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锅不太好拆,如何拆,没看到拆机图。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有一个类似的锅就没拆开。 ...

挺好拆的啊,底下螺丝,上盖是卡扣

网友:
引用 楼主:
挺好拆的啊,底下螺丝,上盖是卡扣

感谢 !我试试。

网友(2023-03-25):
坏的送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