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2款无线话筒接收机,看看差距(特美声W-981、CHARADE U-9000)

楼主(2021-12-06):
最近买了2款无线话筒(含接收机),一个是固定频率  一个是可以调整频率  没事拆开对比一下

1号  一拖二  固定频率  50入手的  比较小个  话筒是塑料的

楼主:
2号    也是一拖二  可以挑频率的   话筒是金属的   接收机也比较大  可以上柜机  重量比较重   做工应该更好   100多入的  话筒成色较差  都是广东恩平出产的

楼主:
只会拆   看不懂芯片和电路    感觉一分钱一分货  重的好

网友A:
能用在哪里啊?

网友:
这都不是一个级别的。
下面这台是频率合成红外置频的,并且是双接受的,甚至手持也是双发射的。

网友B:
一分钱一分货。二号一百多,还是比较便宜。

网友B:
功放机加了个蓝牙接收器,这图片乱入了。

网友C:
第二台一百多除非是不懂行的出的,不少新机卖一两千也就这配置,你这款接收器除了外壳看着简陋内部不比多数国产货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分钱一分货。二号一百多,还是比较便宜。

他这价真能买到完好的一套算是捡漏了,正常二手多在三四百左右。

网友:
哪个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在哪里啊?

话筒就是拿来k歌  小型聚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放机加了个蓝牙接收器,这图片乱入了。

是的   很少发帖子   图片重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台一百多除非是不懂行的出的,不少新机卖一两千也就这配置,你这款接收器除了外壳看着简陋内部不比多数 ...

卖的便宜主要是话筒不是配套的  两个牌子  主机是冠星电子   话筒是北极声

话筒成色非常差    还有一个话筒屏幕基本没显示

电路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这价真能买到完好的一套算是捡漏了,正常二手多在三四百左右。

咸鱼很多这种接收机  都是几十块钱  也是变频的

应该贵的是话筒  好的话筒一个都100多   我这个话筒看不懂

网友D:
你这蓝牙接收板音质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蓝牙接收板音质怎么样

5块钱  听个响而已  功放也才几十块钱

网友(2022-01-12):
咪芯好才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