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壞電源,誰能告訴我這個是什麼東西來的?

楼主(2021-12-06):
誰能告訴我這個是什麼東西來的?

剛才量過兩個寫著200v的電容,只有150幾的電壓,這有關係的嗎?

楼主:
接開關線只微動一下子,就沒有然後不亮

网友A:
电源PFC:英文全称为“Power Factor Correction”,意思是“功率因数校正”,功率因数指的是有效功率与总耗电量(视在功率)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有效功率除以总耗电量(视在功率)的比值。 基本上功率因数可以衡量电力被有效利用的程度,当功率因数值越大,代表其电力利用率越高。功率因数是用来衡量用电设备用电效率的参数,低功率因数代表低电力效能。为了提高用电设备功率因数的技术就称为功率因数校正。

网友B:
水泥FPC,重量大约为200g左右,主要作用是让ATX电源拿起来不能太轻,防止消费者察觉

网友C:
看这个做工  应该是水泥块  线只是一个假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PFC:英文全称为“Power Factor Correction”,意思是“功率因数校正”,功率因数指的是有效功率与总耗 ...

這個是電源pfc,不理解它的作用,我看見其他電源都沒有這東西的,能拆了吧,不影響吧?
接上電這電源只微亮了一下,之後就沒有電壓還能修嗎?你猜它大概什麼地方出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泥FPC,重量大约为200g左右,主要作用是让ATX电源拿起来不能太轻,防止消费者察觉 ...

你猜對了。。。

网友:
pfc,        但以这个电源的做工来看100%是假的,短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这个做工  应该是水泥块  线只是一个假象

网友:
你这个起码还有线     看看线接哪里的   是不是真的

我拆过几个  线都没有

楼主:
兩個小東西

网友:
看散热片就知道这个电源山寨货色

楼主:
看不到的側面就這樣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水泥FPC,重量大约为200g左右,主要作用是让ATX电源拿起来不能太轻,防止消费者察觉 ...

这解释!很*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水泥FPC,重量大约为200g左右,主要作用是让ATX电源拿起来不能太轻,防止消费者察觉 ...

你说出了真相

网友:
焊锡都很省,佩服厂家的焊接工人

楼主:
求求你們了,救救孩子吧,等著修好電腦買別墅呀
該怎麼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是電源pfc,不理解它的作用,我看見其他電源都沒有這東西的,能拆了吧,不影響吧?
接上電這電源只微 ...

PFC的解释见一楼。就是提高功率因素的。有主动式与被动式两种。目前电源中采用的大多是主动式的。可以看看现在现在电视机电源的相关文章。

楼主:
出事情了,量一個貼著散熱的三腳東西,碰到打火了
嚇得我雞巴都縮回去了
保險絲斷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出事情了,量一個貼著散熱的三腳東西,碰到打火了
嚇得我雞巴都縮回去了
保險絲斷了 ...

這次真的壞了什麼東西了,我重新接了一根保險絲上去後,還是放閃光彈,這該怎麼玩啊;本來點著幾個貼著散熱片的三腳東西量得好好的,有兩個三腳東西好像是正常的,有一個沒有電壓顯示,後來打火就不能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