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联想G465c不知道还能不能加内存条

楼主(2021-12-06):
不知道还 能不能加内存条

网友A:
装32位瘟7或者XP,你会有"飞一般的感觉"...

网友:
这种老本子这种厚度的一般都有两个内存插槽

网友:
可以 他有两个内存槽  ,要想速度快 先换固态 ……

网友:
  机械盘 太慢 ……

网友:
这本子应该可以 可以加 把后壳拆开就能看到了

网友:
加内存改善不大,加固态会更好。
查了一下,它有内置光驱,这就好办了,买一个光驱位硬盘托架,加一个SATA的固态硬盘,买回来把光驱和原机械硬盘拆下,固态装到机械位,机械装到托架里插回光驱位。
如果还想利用那个光驱,就再买个外置光驱盒。
买的时候注意光驱有厚薄两种,需要选择跟你光驱一致的,问客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32位瘟7或者XP,你会有"飞一般的感觉"...

装了win7 32得确跟流畅   64位 就跑不动

网友:
换固态硬盘保证速度还是很流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