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高标电机控制器4850G接线代码搞不清楚

楼主(2021-12-06):
买的是立马专用的,现在找不到刹车断电是哪条线,三速线也不知道,本以为拆了就能找到,结果完全不知所云,失算了,大神看看这些个代码都是什么功能的?

外壳

内部全貌

反面

主控

358

摸死管

神秘代码

神秘代码

电瓶线电机线

霍尔线

调速线红黑灰,下面三根怀疑是三速

剩下的六线插头完全不知道是干啥的

楼主:
HA HB HC是霍尔

网友A:
通常电路板上标的是SH(高电平刹车)SL低电平刹车,大多数的刹车信号线都是和转把信号在附近。估计是那条紫色线。你还可以在通电的情况下用万用表量先除高电压的。电路板上高电平刹车有电阻分压的,低电平刹车通常有一个二极管。

楼主:
防盗线绿色接了绿相,橙色接ACC,蓝色接p21,独立小黑插头橙色接p121,黑色都接p70,
调速六线插头的灰色p27,白色hy,紫色接绿相,黄绿双色接p24a,红色调速电源,剩下不知作用的六线插头里面白线接p124,橙色接p41,蓝线p40,棕色p75,黄色p52,黑色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电路板上标的是SH(高电平刹车)SL低电平刹车,大多数的刹车信号线都是和转把信号在附近。估计是那条紫 ...

高标不按套路出牌的

网友:
你这是48v的我有一个60v的还是剪线的 完全不知道咋接

网友B:
上车测试就知道了,扭着油门,一个个拉低电平,对付高标我都是这样。也只能这样,即便是高标控制器,p编号也不一定全部相同。爱玛高标某些p27是高速,你这个p27就不是了。所以没有一个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车测试就知道了,扭着油门,一个个拉低电平,对付高标我都是这样。也只能这样,即便是高标控制器,p编号 ...

低刹可以试,高刹有点怕,搞错了就冒烟了

楼主:
找到了,调速那个插头的黄色线是刹车断电线,点动三速,另外那个六线插头的白线对负极黑线接点动开关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