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各位,谁用过迷虎的M.2硬盘盒,品质怎么样?

楼主(2021-12-06):
打算入一个JMS578芯片的,不知道品质怎么样?有经验的都来说说。

楼主:
据说JMS578芯片功耗比1153什么的高,稳定性比较次。

网友A:
这个只支持SATA硬盘吧?不支持NVME

网友B:
他家卖的机械移动硬盘是拿二手盘装在里面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家卖的机械移动硬盘是拿二手盘装在里面卖的

硬盘无所谓,关键是盒子怎么样。芯片也是翻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支持SATA硬盘吧?不支持NVME

就要sata的

网友:
我用的SSK还有奥睿科的,SSK便宜,sata的39元,但是颜值一般,性能凑合,稳定性尚可。奥睿科颜值高,但是价格也漂亮,将近100了,稳定性也好。一般用的话,推荐SSK就够了,要是重负荷使用,建议奥睿科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盘无所谓,关键是盒子怎么样。芯片也是翻新的吗?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8%BF%B7%E8%99%8E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8%BF%B7%E8%99%8E

做产品就这个态度,算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据说JMS578芯片功耗比1153什么的高,稳定性比较次。

抛开功耗,JMS578稳定性是绝对够用了,拖后腿的反而是SSD本身的功耗,至于TRIM和UASP,一辈子都不一定用上几次,卸载的时候照样要从系统弹出,只要不是INIC3639这种奇形怪状就行,这可是连ATTO都跑不完的超级牛逼的ZZ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抛开功耗,JMS578稳定性是绝对够用了,拖后腿的反而是SSD本身的功耗,至于TRIM和UASP,一辈子都不一定用 ...

一直有个疑问,没有Trim,不回收,写盘速度一定会降吧,它得先擦除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直有个疑问,没有Trim,不回收,写盘速度一定会降吧,它得先擦除啊。

被USB to SATA桥接芯片摸过的根本就不存在提速的说法,又不是SATA直插啥都最高配给你,所以只要经过桥接的永远摸不到500MB/S的门槛,超过的都是双通道的功劳,但是价格和功率又要爆炸了

楼主:
金胜的移动硬盘盒你觉得怎么样?虽然只能2242的。但是看芯片是1153e的。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kuId=3531309331522

网友:
不要TYPE-C么

网友(2024-01-10):
我用过,怎么说呢?做工还行 速度也还可以

网友(2024-04-30):
普通SATA盘,质量不错,中等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