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USB2.0 HUB加读卡器

楼主(2021-12-06):
偶然得的几颗芯片,得加以利用,于是就有了这个,自己用的不错,读卡正常速度,HUB功能正常
HUB芯片是SL2.2S
读卡器芯片是AU6438BS

链接:https://www.aliyundrive.com/s/HQyLaP6ceWg

网友A:
我最近也在想做个这个,记得十年前拆了一个1转7还是一转四的HUB芯片,不知道放哪里去了。记得上面印的是FT1.1还是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也在想做个这个,记得十年前拆了一个1转7还是一转四的HUB芯片,不知道放哪里去了。记得上面印的是FT1 ...

FE1.1s是吗

网友:
应该是吧。不知道放在那里了,所以一直没有做。

网友:
能把原理图和打版文件分享一下吗

网友B:
FE1.1s  SL2.1a有啥区别啊?刚做了个SL2.1的,还不错

网友C:
晶振频率一样的话可以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晶振频率一样的话可以共用..

一看就是老手,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FE1.1s  SL2.1a有啥区别啊?刚做了个SL2.1的,还不错

都是用,看自己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