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买不到自己想要的读卡器,求推荐!!!

楼主(2021-12-06):
逛遍了京东、淘宝,就是没有我想要得款式。心好累,就是找不到一款满意的双卡同读的读卡器。
其实是想同时用两张TF卡,一直放在里面当U盘一样用。
必须满足的就是要USB3.0的,支持双卡同读,可以不用必须支持UHS-I -II那种高速卡
然后就是TF卡最好能整个插进去,不要露一点或者很多在外面,或者露在外面的部分刚好贴边且不超过读卡器本体长度,就是不要悬空那种
然后就是USB接口最好有保护盖,或者伸缩式也可以,如果卡是插在尾部最好尾部也有保护盖

先说同时支持两张TF卡的款式且还是USB3.0的,目前压根就没有,只有一款18年曾经卖过的大黄蜂D-CR03003读卡器满足我的要求,
那款倒是tf卡露得不多,且前后都有盖子能挡住,而且带typeC口,双卡同读还是USB3.0的,可惜早已经全网下架无迹可寻.

那就退而求其次吧,找个支持TF卡和SD卡双卡同读的,另外一张用tf转SD卡套
又找了一圈,满意的还是寥寥无几。说说结果吧,目前基本还能接受的就以下三款
一个是金士顿mobileLite G4,可惜也是全网下架了,目前基本只能买到二手或者成色比较新的二手
满意的地方就是基本都满足想要的必须条件还是金属外壳利于散热
唯一一点点不满意的就是USB接口没有盖子,然后TF卡还是多突出来了一点点,然后就是如果其中有一个卡槽能支持UHS高速卡就更好了
SD卡突出比较多可以通过那种短SD卡套来解决,而且这种设计的SD卡槽相对其他款式的读卡器已经很深了,应该只要买那种几块钱一个
的23毫米高度的短SD卡套就能完美解决,大部分设计成U盘状的双卡同读读卡器虽然本身小巧,但是插SD卡大部分露在外面甚至TF卡都外露
的设计比较不喜欢

另外有一款川宇的读卡器,我感觉这个借鉴了金士顿G4的设计还给加了个盖子,TF卡也刚好不突出来,
可惜竟然不支持双卡同读,只能PASS

另一个还不错的就是雷克沙的LRW450UB
TF卡虽然也突出来一点,但是毕竟是有弹簧的设计 卡不会容易掉,插SD卡那边也是配合短卡套就不会突出来了
满意的地方就是双槽都支持UHS高速协议,据说闪迪/金士顿/三星的超频UHS-I卡也能发挥满血性能,而且有工作指示灯
小遗憾就是USB口没有保护盖,是塑料材质

最后一个还是雷克沙的  业版 USB3.1 n卡 nm卡/TF卡 二合一读卡器
但是其实我没有华为手机或者NM卡,如果它不是插TF卡会露一点在外面的话
我可能会考虑再买一张NM卡来用 这种设计还蛮新颖的 其实就是相当于带了一个tpyC公头转usbA母头的转接器
一方面相当于读卡器同时有了A口和C口双头,一方面这转接器也可以拿来单独用来接别的东西,只是把这个转接器
设计成了读卡器本身的一部分,也便于携带。还自带取卡针方便取NM卡啥的,取卡针自然也可以用在手机上
感觉功能比较多
但是插TF卡槽不是完全插进去的弹簧按压那种设计,而是露一点在外面方便插拔,对这种设计比较接受无能
再加上本来就没有NM卡 还有目前NM卡还是挺贵的 性价比不高 所以这款我也只能放弃了

所以就是目前比较满意的只有一款金士顿的mobileLIteG4 可惜已经下架停产了 而且廉颇老矣不支持高速协议
但其实我是希望双卡同读的两个卡槽中  有一个是只支持普通的USB3.0就好,因为发现走高速协议的时候
卡的顺序读写上去了,但是4K性能却几乎减半
另一个雷克沙的LRW450UB 则是两卡槽都支持UHS-I II,不过看测试 似乎这款对卡的4K性能的发挥比其他的还是稍好一点

想问问大家还有更好的推荐吗?但是估计像我这样强迫症厉害 又要求很奇葩的人 估计不多吧

网友A: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问题,那就两顿,同理读卡器

网友:
有钱人。涨知识了

网友B:
我手里好像也就一款双卡双读,也有sd卡保护盖,可惜不支持sd的写保护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问题,那就两顿,同理读卡器

意思是,干脆买两个读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里好像也就一款双卡双读,也有sd卡保护盖,可惜不支持sd的写保护功能

请问是哪款呢?现在市面上买不到了吧?

网友:
同意,倆读卡器。用金属外壳的目前就只看到金士顿那款,问题是金士顿那个主芯片发热量很大。

网友:
手头真就有一个双卡同读的读卡器,但是使用下来发现没有两个读卡器靠谱,起码坏了还有备用么不是

而且最恶心的是双卡读写的时候会占用主控I/O,其中一个卡的操作一定会卡顿,如果固件优化不好的话双卡降速到2.0也不是问题,所以现在手边读卡器也好几个轮流上阵

网友C:
之前川渝的那款3.0读卡器好像刷固件之后可以同时读TF和SD卡,注意只是读。不能同时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川渝的那款3.0读卡器好像刷固件之后可以同时读TF和SD卡,注意只是读。不能同时写。 ...

谢谢,知道川宇的这款读卡器的型号了 C362 但是似乎没找到关于刷固件的相关信息

楼主:
又知道了一款 可惜也是已经全网下架买不到了
绿巨能的LJN-CC1022 双卡双读 USB3.0 关键是卡都能完全隐藏 还有USB口的盖子
现在出来的一个CC1024 外观款式一样 可惜变成双卡单读了 ..真是劣币驱逐良币

网友:
一个老婆不满意,那就娶两个。两个不满意,就娶四个。

网友D:
只能自己画板定做了

网友E:
我就好奇为啥你要双卡同时读写的读卡器,为啥不能一个读卡器加一个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能自己画板定做了

可惜没那技术 也没那么豪 其实要是能买到绿巨能的老款的LJN-CC1022就行了 可惜错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就好奇为啥你要双卡同时读写的读卡器,为啥不能一个读卡器加一个U盘

因为想同时用两张TF卡  不想把1张卡分成两个区 就物理上的分开 一张当C盘 一张当D盘这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想同时用两张TF卡  不想把1张卡分成两个区 就物理上的分开 一张当C盘 一张当D盘这样子 ...

劝你别这样,USB功率才多少,分给主控和存储卡以后就没有太多的功率能给第二张卡了,长期下去不烧卡也烧主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想同时用两张TF卡  不想把1张卡分成两个区 就物理上的分开 一张当C盘 一张当D盘这样子 ...

再说买俩读卡器肯定成本比买一个双盘读写读卡器要低,而且坏了的话另外一个马上就可以顶上去用,多简单可靠的方案你非要用最大风险的那个

楼主:
谢谢提醒,其实我两张卡都主要是读,并且主要是读其中的一张,没有同时往两张卡里写入的需求,目前用了金士顿G4和雷克沙RW450感觉都还性,用G4则4K性能强连续读写速度削弱,用RW450则顺序读写强4K性能减弱,没有一个折中的方案,比如我想其中一张卡超频,一张卡不超频这样,加上不喜欢卡会突出来的设计,所以想找找有没更好的选择。目前来看想完美实现的话确实只能分开用两种读卡器,但是还是想要放在一个读卡器里会更便携一些

网友:
你可以自己改
GL3224的读卡器有过一个类飚王那个USB棕色读卡器的设计,双卡单读
你只要把GL3224换成大芯片版本就行
至于怎么做,怎么改,看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