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集思广益做个便宜的电池内阻仪四线测试架

楼主(2021-12-06):
近期准备入手个电池内阻测试仪      看了不少坛友做的电池测试架
集思广益提前做个既省钱又好看的测试架
重点是负极加了大的垫片用于测试时拉拽,方便安装电池。
电池探针在多多13元买的包邮可惜探针的固定螺丝是铁的,找了2个铜的m5螺母,还缺个m8铜螺母。其它某宝又用卷减买的

网友:
怎么看这成本不低啊

网友A:
看看我的,用坏的充电宝外壳改的

网友B:
我也准备入手内阻仪,看了好多,淘宝有个自制的ACR51的看介绍牛逼的很,不知道跟成品3563和1035+比较怎么样?有知道的大神,出来聊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我的,用坏的充电宝外壳改的

太能将就了,配不上你的电池内阻仪,我也准备入手这款,不知道12月12能不能优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太能将就了,配不上你的电池内阻仪,我也准备入手这款,不知道12月12能不能优惠 ...

双12有199减25的卷!刚看过!但是还是觉得贵啊!200买万用表可以买很好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12有199减25的卷!刚看过!但是还是觉得贵啊!200买万用表可以买很好的了。 ...

其实万用表不用那么好的,只要准确就行,万用表不能测量电池内阻,电桥还太贵,双12减25也可以了,就是不知道那个省钱卡能不能叠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也准备入手内阻仪,看了好多,淘宝有个自制的ACR51的看介绍牛逼的很,不知道跟成品3563和1035+比较怎么样 ...

我买了一台,没有对比过其它内阻仪,不过感觉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一台,没有对比过其它内阻仪,不过感觉还行

你买的是自制的那款吗?反应速度怎么样?

网友:
急速调整

网友(2023-07-05):
测试架 看起来高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