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a7500电源开关电源如何改可调

楼主(2021-12-06):
邻居手机店关门了,柜台不要了,拆了几只电源回来,想改可调,请教老师们,可以把相关教程发我一下,最好详细些,我小白一个

网友:
同494一样的

网友:
和494是一样的

楼主:
7500和494芯片定义一样吗?看来这个工程我完不成,没头绪,大神最好说一下思路,谢谢

网友A:
伸手党!好赖你先论坛搜索下!张口就问,真不值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伸手党!好赖你先论坛搜索下!张口就问,真不值啥

首先我找过ka7500改可调相关资料,没什么发现,电源也不是名牌,无法找类似改装。当然经过2,3楼提醒,现在找到某位大神发的494改可调原理文章。不耻下问没什么错吧,你可以不说,请不要讽刺。不可否认大神一句顺便提醒,胜过你自己摸索很久吧。当然对于大神来说,我这是垃圾贴,但对于小白来说,这是一个学习过程。

网友B:
参考明纬S350的改装方法,只是要对应自己板上的元件编号。KA7500B与TL494可以互换,所以可以说大致是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明纬S350的改装方法,只是要对应自己板上的元件编号。KA7500B与TL494可以互换,所以可以说大致是相同的 ...

感谢大大指点,看了你的精华贴,有点头绪了,感谢

网友:
7500和494芯片定义一样,可以互换

网友:
加一个10k电位器,就可调电压,但不能从0v调起。

网友C:
这里有介绍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7329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有介绍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7329

我的是12v的,大概原理知道了,谢谢,慢慢琢磨吧

网友:
494和7500是一样的。有很多这方面的教程。

网友:
越改越多,越改越想改,最后一仓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明纬S350的改装方法,只是要对应自己板上的元件编号。KA7500B与TL494可以互换,所以可以说大致是相同的 ...

请教下大佬,494有低压保护吗?,改调压过程,下降到8v,就关闭输出,查芯片第4脚3v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7500和494芯片定义一样吗?看来这个工程我完不成,没头绪,大神最好说一下思路,谢谢 ...

7500和494可以直接替换,不需要动任何元件,和494改可调电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7500和494可以直接替换,不需要动任何元件,和494改可调电路一样。

我现在遇到低压保护了,参考此贴改的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7428-1-1.html,高压可以到23v,低压调到8v以下关机了,改造过程:拆除辅助电源两只二极管,接入独立15v电源,拆除两只驱动管启动电阻。2脚分压电阻接入电位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下大佬,494有低压保护吗?,改调压过程,下降到8v,就关闭输出,查芯片第4脚3v多。 ...

4 脚是死区时间控制,也大都是作为保护用,4脚电压高,就进入保护了,明纬机,4 脚兼作过压保护,过温保护。你的机器要看你外围电路,有没有低压保护。
按你前面说的改装,已经加装了 15 V辅助电源,所以应该是进入低压保护了(有些电源的低压保护,也称作短路保护,输出短路,电压强制拉低,低压保护电路就认为你短路),你最好把 4 脚的外围电路画出来才好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我找过ka7500改可调相关资料,没什么发现,电源也不是名牌,无法找类似改装。当然经过2,3楼提醒,现 ...

不耻下问是什么意思,怕啥没搞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4 脚是死区时间控制,也大都是作为保护用,4脚电压高,就进入保护了,明纬机,4 脚兼作过压保护,过温保 ...

感谢,拆了二极管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