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有人会修T12电络铁的电源板吗(已修复33楼)

楼主(2021-12-06):
开机不通电了,没有24V输出,后面开关电源灯亮,大电容能测到320V电压,但直流端输出没有电压,,怀疑是电源芯片坏了,之前出现问题加焊过一次,管了1个星期不到就又坏了

::经过这几天各位的帮助,已经修好了。换了给2269就通电了,希望管的久点吧,6元10个一个能顶半年就够了

网友A:
24v3a电源 也就10块钱左右

网友B:
为啥不用普通烙铁,省心,我会修但我不会用

网友C:
给你提供个思路,可以直接接20V左右的电源直接用。比如笔记本电源
我的是那种小的控制板坏了,现在直接上能化锡了就断电。

网友:
海南附近可以考虑发给我

网友:
大电容有38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用普通烙铁,省心,我会修但我不会用

这个温度控制得好些,比如修鼠标普通络铁接触板子久了会烧坏焊盘,这个把温度调到260绝不会烧焊盘,修焊盘大的东西可以调到380,这个温度控制范围很准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v3a电源 也就10块钱左右

那个板子不合适,装不进壳子里面,这种一模一样的都在30以上还不包邮,83*83的尺寸,并且输出端滤波电容有3个35V1000UF的

楼主:
交流转直流后的标准电压

网友:
首先示波器看一眼高压侧功率管有无驱动波形。
没有:拆下管子检测,若管子完好检查驱动线路及控制ic
有:检查次级变压器输出有无波形,若有则检测整流肖特基。

网友:
很好修,有380v整流桥是好的,检查散热器的两个三极管有没被击穿,然后就是芯片

网友:
买个尺寸合适的剪线电源吧   好像苹果的24v 1.86A 尺寸差不多   测量好尺寸对比后再下单

网友:
买2269换啊,又不贵。

楼主:
买了2269,等到货换了看看

网友:
我很好奇拿个t12 电源都不会修  平时烙铁用来烫塑料的?

网友:
整点电池吧 改电池的,我上次差点就被这玩意送走了!用的是苹果的剪线电源,居然漏电

网友:
先量输出的肖特基,最常见就是这个过热坏

网友:
这个电源板不像有APFC啊,,,电容电压有380?

网友:
先换光耦附件那个小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你提供个思路,可以直接接20V左右的电源直接用。比如笔记本电源
我的是那种小的控制板坏了,现在直接上能 ...

这么做太累了,而且温度不受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