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角磨机改万用宝套装怎么样?

楼主(2021-12-06):
有买的吗,使者怎么样

网友:
我也想买,
我的角磨机是大有2933,
圈口是45毫米的,
就基本很难找到合适的,
一般的转接件都是42-43圈口的,
以前买角磨机转链锯套装,
就不太能配合,
强制装进去,
感觉有点不同轴,
适合大有2933的转接件不是很好买。可以买个试试,
装不上就退货

网友A:
建议直接买万用宝,多不了几个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直接买万用宝,多不了几个钱。

是的,由于万用宝用的很少,
直接买个220V的就行,
便宜的只有80元,
再买些配件,
成品的前面刀头没有上下串动问题,
这种转接件,
看前面轴承位置,
轴承单面固定可能会导致上下串动。

网友B:
看过网店介绍,“万能机”又多了一个新用途,爱琢磨的人真不少啊。在角磨机的众多变通用法中,相较于差强人意的切割机、马刀锯、链条锯、砂带机、电钻等拓展功能,感觉万用表算是比较靠谱的一种改法了,偏心轮高速摆动的工作原理与万用宝最为接近,图片里的改装件用料看上去甚至比某些低端万用宝还要厚实,关键是价格低廉且不占地方,平常用得少的备上一套应该比较合适的。如果不是去年跟风买了一个充电式库存万用宝的话,真想买一套改装件玩玩,不过有点担心的是角磨机的小头壳不知会不会被哆嗦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过网店介绍,“万能机”又多了一个新用途,爱琢磨的人真不少啊。在角磨机的众多变通用法中,相较于差强人 ...

这东西还是有点用的,比如去年我在柜子上装插座,柜子背面是墙壁,柜子要开方孔,我是用钻头钻排孔,然后凿子敲出来的,要是有万用宝就很好开孔了。同样的可以把电镐的扁铲磨快,这样用电锤也能当铲子铲木头用。

网友D:
改万用宝套装好像比较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万用宝套装好像比较贵

贵的是形形色色的锯片,光一个转接件并不贵,一般30多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还是有点用的,比如去年我在柜子上装插座,柜子背面是墙壁,柜子要开方孔,我是用钻头钻排孔,然后 ...

电镐估计不行,行程太大了, 不好控制。

网友:
不如百八十的真正万用宝,有些活万用宝确实很方面

网友:
双十二搞活动买个也没几个钱,这种振动大设计结构总感觉不太牢固,感觉有点危险

网友:
万用宝开插座盒特好用

网友:
一般用到这东西都是犄角旮旯,用角磨机改的不知道会不会影响通过性

网友:
我有角边机,吃灰多,,,改装的话,看看价格值不值,,,这玩意非常适合对死角的打磨,只是很冷门,不常用。。。一般来说,死角处理有很多方法的。

网友(2022-04-17):
引用 网友B:
看过网店介绍,“万能机”又多了一个新用途,爱琢磨的人真不少啊。在角磨机的众多变通用法中,相较于差强人 ...

还有角磨机改鼓风机,割草机

网友:
有一种电钻改万用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