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各位大佬,求量产工具,VID = 0781, PID = 5591

楼主(2021-12-06):
VID = 0781, PID = 5591

网友:
没救了.这种封装基本死刑

网友:
这应该是闪迪的优盘吧?没有量产工具

网友A(2022-12-09):
闪迪真的没有量产工具吗?无法格式化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闪迪真的没有量产工具吗?无法格式化怎么办?

能找售后的找售后,不能找售后的就废了,除非你有能力把这个当闪存颗粒用,连个测试点都没有,定义只能自己量,不然只能扔

网友:
后面,中间两个点,其中一个接地之后插入usb,然后芯片精灵就能认出主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