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米家空气净化器2S维修,手机APP连不上净化器

楼主(2021-12-06):
有一台小米米家空气净化器2S,因开机为风扇叶清灰时,不小心将一个元件刮飞,看位置上的标记应该为一个电容器。清灰后复原,显示屏不能显示了,机器上电瞬间,显示屏能显示但1-2S后熄屏,但是通过手机APP依然能操作净化器工作。

目前因家庭的WIFI网络改号,密码等都改了,导致手机APP上不能找到净化器,以至于无法使用该机。按机上的电源开关,机器也无响应。

现在拆开,在刮飞的电容器焊盘上,分别焊上0.1/1/20/100/1000μf等容量的电容器,按开机键显示屏都不能正常显示,依然瞬间显示1-2S后熄屏,按电源开关仍然没有动静。其中接入100μf的电容器时,熄屏后,原该显示M符号的位置能显示一个矩形的点状雪花图像。

有哪位师傅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应该怎么修理?

实在不能恢复原机功能,哪怕是接通电源,能使风扇工作,起到过滤空气的作用也行。

看电动机的接入口,依次为24V/GND/5V/PWN/FG/BRK端子,见图。通电测量,其中24V、5V电压均正常,PWM电压为5V,BRK电压为20V,FG电压为0V。现在需要用什么方法可以使这个电动机能运转起来?

大概FG端子为风机的测速端,可以不管,不知道BRK端子作用为何,大概是制动端子,需要怎么处理。如果真是制动端子,高电平是运行,低电平是制动吗?这个端子接入某个电阻,可以拉低其电压。接入33Ω的电阻,能拉低到18V左右;接入12Ω的电阻,仅能拉低到7V多,看来电流还不小,不敢继续拉低电压试验了。

该机是不是在PWM端接入一个某频率和某幅度的方波,就能使电动机转动?特此向各位师傅请教。

不管想什么办法,能使风扇转起来都可以。

先向各位指教的师傅致谢了!

问题已经解决,情况如下:

本想按照3楼网友的建议,将WIFI名称和密码改为原来的信息,于是将取下的控制板重新安装了上去(挂掉的元件没有处理)。插上各个插头的过程中,发现板子上与机顶开关组件连接的插头是连插座的外套一起拔下来的,板上只剩四根针。于是仔细推敲了座子应该的方向,将其还原上去了。安装完毕试机,竟然能用机顶开关开机了。虽然不能用手机APP操控,但是机器功能完全正常了。究其原因,大概是当初清理风扇灰尘时(家中小辈干的),就将那个插头连同座子拔下来了,他复原时将这个插头插反了(没有座子,是可以反插到针上的),造成了按机顶的开关不能启动机器。

感谢各位热心参与指教的老师们!

网友:
找个路由器改成原wifi和密码让他工作

网友:
可以恢复出厂设置的 话说显示屏熄灭是不是app设置的 其实掉件没影响啊

网友:
这机器我也有,离线、脱离手机一样可以手动控制,修不成也一样用的

网友:
没有用同型号的坛友,可以拆开对比位置看一下或测量一下看是个什么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