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华想HF-110电烤箱温控器温度达到了但是还不断电

楼主(2021-12-06):
很久以前送的一个电烤箱温控器温度达到了但是还不断电,拆开看看线路什么的也没有问题,不知道怎么修就重新装上了。

网友:
可能温控开关坏了

网友:
一般电烤箱功率比较大,定时器里面的微动开关触点容易烧蚀粘连,会造成不断电故障。

网友:
换成液胀式温控开关,温度就准确了

网友:
是机械式温控,查看触点有没有烧蚀,还有就是可以用螺丝调节温控范围的地方有没有滑丝

网友A:
看样子楼主对这种温控器不太了解,这种温控器在冷态下开机,第一次断开会高于工作温度,我们一般叫冲温,原因是因为冷态时直接加温传导到温控器的速度比较慢导致的,一般要几个循环后温度可以达到设定的温度。见下图,这是我测试的一个机器,可见第一次冲温温度远高于正常工作温度,几个循环后,温度就正常了。

建议楼主在第一次加热时多关注一下机器,这种温控器起跳会有机械声“嗒”的声音的,说明起跳,如果一直没有起跳就怀疑这个坏掉了(比较危险,继续加热就会烧掉机器的温度保险丝)。如果起跳只是温度比设定高的话,让他多运行几个循环后再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楼主对这种温控器不太了解,这种温控器在冷态下开机,第一次断开会高于工作温度,我们一般叫冲温,原 ...

哇哇,行业大神啊,足以见的深耕温控领域很久了。。

网友B:
这种检测的是周围温度,换成检测箱内温控器,比较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检测的是周围温度,换成检测箱内温控器,比较准确……

那个温控器好贵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