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台电120G固态SM2258XT+29F01T2ANCTH2远程开卡

楼主(2021-12-06):
台电120G固态,突然不识盘,拆开看到芯片组成是SM2258XT+29F01T2ANCTH2,按教程试了十多个开卡工具,都有错误提示,求大哥远程帮帮忙。

网友:
我觉得此处你应该再配一个拆机图

网友A:
按颗粒型号看用B16的版本开就行了,不过光看丝印未必准确,还是要以ID为准。用硬盘盒,短接ROM口,先随便用个开卡软件读一下ID。剩余步骤认真看其他人发的开卡教程

网友:
找这个版本SM2258XT_B16A_PKGQ0816B_MPQ0816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颗粒型号看用B16的版本开就行了,不过光看丝印未必准确,还是要以ID为准。用硬盘盒,短接ROM口,先随便用 ...

有些版本的能读到ID,但那个版本不支持INTEL颗粒(主要是我不懂);
有些版本好像支持颗粒,又读不到ID。

楼主(2023-01-03):
该型号SSD已经成功量产,感谢论坛大哥的帖子分享

网友B:
用哪个量产工具,一样的固态

楼主(2023-03-04):
引用 网友B:
用哪个量产工具,一样的固态

第一次闲鱼上找的人,第二块是自己搞的,附日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