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难度施工:在阳台外固定一根水管

楼主(2021-12-06):
想在6层阳台外面的一角牵一条4分PVC水管到另一角,排水用,在围栏下面80CM。有防盗网阻隔,无法到外面施工。排水口比地面低10CM左右,将水管装在外面,需保证水管倾斜角度及固定。
阳台围栏两面新贴了瓷片,里面是黄泥批荡,估计瓷片经不起折腾。 既要防止瓷砖松脱掉落砸到楼下豪车,又要小心放管防止掉落。用拖把放在阳台外楼下防盗网雨蓬处,防止瓷砖松脱后滑落,用水钻钻水管出孔。

方案1:粘接好水管后,用2.5铜电线绑好水管,放到外面,将铜线绑在防盗网上,通过调节铜线高度来调节水管高度。缺点:固定不稳,风吹易摆动。

方案2:粘接好水管后,用透明胶绑好水管,再绑上包装绳。水管需要固定的位置绑好铜线。在围栏内用冲击钻往外面钻通(或用水钻),放下水管后想办法把铜线引入孔内,从围栏里面拉紧,孔内塞水泥,待水泥凝固后剪掉多余线头。再将牵引的包装绳烧断。缺点:在阳台外面打孔固定效果比较好,侧面效果差,但外面钻孔时极容易引起大片瓷砖脱落,捞瓷砖也是麻烦事。

综合各大神建议,初步想法如下:

网友A:
有防盗网当然是方案1啊,但是不能用电线绑,用管箍抱住水管,买多几个,然后就可以一段一段固定在防盗网上面了。

网友B:
几楼啊?楼不高直接挂安全绳在外墙施工了。

网友:
不要光画图,多拍几个现场图看看
楼层不高搭活动脚手架

网友:
我见过有人在十几楼  像你这样飞了一根4分管。一直想不通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
几楼?用长方通管做个半圆口,水管过后再固定在防盗网上或者打孔固定如何?高空作业千万小心

网友C:
这样行吗?转角加一根绿色管子作为支撑固定管。跟你办法1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行吗?转角加一根绿色管子作为支撑固定管。跟你办法1差不多。

管子往上提? 横着的长度大概有4米,4分管中间不知道会不会弯下去。

我也是计划在那个位置打个结,往侧面这边抽紧。
你说的加管子,我突然想到了在水管中间位置,加个三通,往上接根水管,再将这根水管固定。这样比用电线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防盗网当然是方案1啊,但是不能用电线绑,用管箍抱住水管,买多几个,然后就可以一段一段固定在防盗网上 ...

在防盗网下面80厘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楼啊?楼不高直接挂安全绳在外墙施工了。

用途不是特别必须,只是搞个小水管给洗衣机排水的。专门搞套安全绳就不划算了,一根我也不敢用,还得搞两根。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途不是特别必须,只是搞个小水管给洗衣机排水的。专门搞套安全绳就不划算了,一根我也不敢用,还得搞两 ...

似乎没什么难度

你有防护栏,缺点是人无法探身出去,优点是他可以预固定管道。

如果是我来搞的话先把直管在防护栏外焊接好,小绳先绑在护栏上,然后焊接弯头。完成焊接后,免钉胶在管子上打好后用绳子把管子下放到合适位置,弄几个支撑杆把打胶的点抵住在瓷砖上。如果绳子拉在贴在阳台壁上,在防护栏远离阳台壁的一端用硬物支撑,会在三个点上形成一个三角形,把管子顶在阳台外壁上,胶干了去掉支撑扯回绳子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途不是特别必须,只是搞个小水管给洗衣机排水的。专门搞套安全绳就不划算了,一根我也不敢用,还得搞两 ...

另外,80公分的位置上,手臂可以伸出去,加上胶枪的长度应该可以后打胶,那就更方便施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管子往上提? 横着的长度大概有4米,4分管中间不知道会不会弯下去。

我也是计划在那个位置打个结,往侧面 ...

是的,好操作点,也稳固点。
但是三通不好吧,你又得弄个堵头,而且这个固定管还不能打孔什么的。

网友:
建议按 吊顶 施工 操作  …… 螺杆 吊住,贴墙打胶  (螺杆可以随意调节长短)可以用方管的话 ,直接吊线打胶固定就是了

网友:
多用几块板子,板子上方与防盗网固定,下方装上4分码仔,板子用胶粘在外墙上,看情况装几条,水管到位再用东西锤进码仔里。牢固又不容易掉,掉了也有上方固定在防盗网上,不会掉楼下。

网友:
用不同长度的吊杆控制排水管的倾斜度,固定在防盗杆上,不过瞧着这个防盗杆的样子,强度值得商榷

网友:
4分管洗衣机排水不够大吧,一寸差不多。利用长螺杆反吊最安全,也方便施工

网友:
4分管PVC给水管不重,人就别出去了,危险的很,按图施工吧,将来改主意,想拆,也方便。

将来想拆,竹棍绑上铁片,远距离铲掉玻璃胶就是了。

网友:
楼层不高 租几套脚手架呀!  施工有保障,安全也放心!  脚手架一套一天才一块多钱!

网友:
4分管可能太细,堵塞怎么办?

要不先上6分,先吊着吧,还别忙着玻璃胶固定,用一年再说。

将来万一堵塞,锯掉换1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