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跳线请教和闪迪量产 Verify CID/ISP

楼主(2021-12-06):
到底SB4 SB8 SB1(或者叫SB10)的作用是干什么的,一直没搞明白,

东芝的0DDL是能够量产的,而且速度还不错,闪迪的15139什么的为何不行?

网友A:
ID尾号51和D1区别。51大概是解扣的,用起来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ID尾号51和D1区别。51大概是解扣的,用起来有点麻烦。

以前是带狗和不带狗的区别,现在乱七八糟的也不可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D尾号51和D1区别。51大概是解扣的,用起来有点麻烦。

大佬这么晚还不休息!!!!我就是奇怪,同样0ddl就能用闪迪15nm量产,闪迪自己的128g颗粒就不行,困惑了我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ID尾号51和D1区别。51大概是解扣的,用起来有点麻烦。

3281的跳线sb10是干嘛用的,查了半天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这么晚还不休息!!!!我就是奇怪,同样0ddl就能用闪迪15nm量产,闪迪自己的128g颗粒就不行,困惑了 ...

你到2246en的Flash.SET里面 看看7A,51对应的芯片就知道原因了。

网友:
软件不支持也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B:
如果这2个是同一颗粒,ID不同,我见过有人这么做过,直接把Flash.SET里面0DDL的字符串整个复制一行,改名称,改ID,重新开卡,就能正确识别这个闪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2个是同一颗粒,ID不同,我见过有人这么做过,直接把Flash.SET里面0DDL的字符串整个复制一行,改名称 ...

强上是不是,那不如把闪迪的整个删除,让后改东芝0ddl的id,强开,这样更保险,我试一试

网友(2022-05-21):
朋友,你用这个3281AB的板子是拆机板子吗?质量感觉怎么样?使用后有没有出什么问题呢?

网友C:
朋友,我也有几个跟你这个3281AB一模一样的板子,但不知道这个板子的质量好不好,是否有缺陷呢?可以给说一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朋友,我也有几个跟你这个3281AB一模一样的板子,但不知道这个板子的质量好不好,是否有缺陷呢?可以给说一 ...

板子是如果没有掉件的话,应该是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板子是如果没有掉件的话,应该是可以用的

这个板子会掉件吗?还是都有掉件的情况出现呢?

网友:
再请问下,这个板子是用的是中温锡还是高温锡焊的元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