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突然想到的一个极低成本的USB2.0/USB3.0工作状态指示灯

楼主(2021-12-07):
rt,chipfancier的这个U盘最前面有指示灯,能显示跑的是3.0还是2.0
我猜可能是定制的桥接固件?也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今天上课没事干扒拉U盘接口突然想到,3.0新加的5个触点里除了两组差分还有一个地,而且这个地只有在插3.0接口才会连通

那么能不能把它不接板子的gnd,接个led呢?

网友A:
USB2.0和3.0是有独立的PW和GND,但是你这样接就不怕显示出奇怪的颜色么……

网友:
期待成品,这个比较好,能随时掌握传输状态!

网友:
基于你这种想法,可以考虑下RGB灯珠,也可以用两个不同颜色的普通贴片LED,把他们靠的很近,也可以有类似的效果

网友B:
USB头子焊接到板子上,两个GND引脚会被电路板短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SB头子焊接到板子上,两个GND引脚会被电路板短接。

楼主说了,不跟板子的地连接,意思就是挑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了,不跟板子的地连接,意思就是挑起来

地线不是拿来看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地线不是拿来看看的。

人家说USB9针里面的3. 0才有的地,不是两个固定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地线不是拿来看看的。

3.0的那个地只要挑起来,在接入usb3.0后,在主机端才会与地相连,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的

网友:
我之前也想过这个问题,2.0的线应该一直连通的,3.0应该是关键,我觉得做一个走线,从2.0出发,接通3.0时直接短路2.0的等,不知道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2.0和3.0是有独立的PW和GND,但是你这样接就不怕显示出奇怪的颜色么……

其实吧,几乎所有的板子的3.0的gnd和2.0的gnd都是通的

网友:
不是信不过你,是我们大家想开开眼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线不是拿来看看的。

2.0中还有个地,理论上供电不存在啥问题
主板端的3.0接口的两个gnd也是直接接的主板的地
u口就那么短,信号损耗可能还没hub的线的影响大
他两组差分中间的地我觉得可能是给信号线降低干扰的?(我也不知道专业术语叫啥,但是看转接器或者hub的板子布线上在每组差分中间都是铺的铜接的地)

网友D:
大佬们别光理论呀,洞洞板或是面板包搭一个出来一试不就行不吗?又不涉及数据,只验证这个地跟灯之间的关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佬们别光理论呀,洞洞板或是面板包搭一个出来一试不就行不吗?又不涉及数据,只验证这个地跟灯之间的关系 ...

暂时没时间,等闲了再试吧: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8931-1-1.html

网友:
应该是能行得通的,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