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容量的法拉电容串联后容量变小?

楼主(2021-12-07):
法拉电池的原理和电池差不多,为啥法拉电容串联后耐压升高,容量成为一个的几分之一;而同容量的电池串联后电压升高,容量没变呢?

网友:
F=C/V 法拉=库伦/伏特

300法拉的电容,耐压3V,那么能存储的电荷量就是900库伦,库伦和电压无关,库伦=安培*秒

电容串联后,总共实际能存储的电量按照传统理解是翻倍的,但是库伦和电压无关,只和电流,时间有关,简单理解就是1秒流过900A电流就是900库伦,假设恒流900A放电,1秒放完,3V下是900库,6V下还是900库

两个在3V下能存储900库伦电容,串联后耐压变成6V,电荷量还是900库伦

所以计算成法拉以后就是900/6=150F了

和电池串联是一个道理,Ah,安时,这个单位是衡量电池容量的,1A放电可以持续1小时,就是1Ah或者1000mAh,这个单位实际和库伦是一样的,1Ah=3600库伦

这个单位和库伦一样,和电压无关,2个3000mAh电池串联后,还是3000mAh或者3Ah

如果有个单位是计算Ah/V,同样,2个串联后数值减半

网友:
单位不一样
电容计算公式
任一电容器容纳电荷的情况和一个篮球容纳气体的情况类似。篮球大气的气压越大,则容纳的气体越多;电容器所加电压越大,则容纳的电荷也越多。这样一来,要衡量它容纳电荷的本领,就必须在同一电压下来衡量,单位电压下所能容纳电荷的多少叫电容,用C表示
电池的是mah

网友A:
两个相互靠近的导体,中间夹一层不导电的绝缘介质,这就构成了电容器。电容器串联,等效于拉远了极板的距离,电容量减小

网友B:
电阻,电容串并联的计算公式是相反的。

同容量电容串联后耐压累加,容量减半,实际储存电荷还是一样的。

网友:
楼主,学一点电工基础知识吧。

网友:
瞎扯D, 电容怎么和电池差不多,

网友:
串联时取最小的电容量,耐压是叠加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电容串并联的计算公式是相反的。

同容量电容串联后耐压累加,容量减半,实际储存电荷还是一样的。 ...

同容量的电容串联后,在单个电容两端电压不变的情况下,单个电容存储的电荷数量有没有变化?我困惑的是能够启动汽车的法拉电容串联后,容量为啥会减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相互靠近的导体,中间夹一层不导电的绝缘介质,这就构成了电容器。电容器串联,等效于拉远了极板的距离 ...

可是我不认为是极板的距离变大,因为中间有介质。每个电容的两端电压没变,所以每个电容极板上的电荷数量也没减少啊。

网友:
试下不就知道了呵呵

网友:
楼能盖多高,关键在基础有多深

网友C:
一个2.7伏3000F电容能存8100库仑电,4个串联后一样能存8100库仑电,容量没变耐压升高了,电池也一样,电压升高了但总容量没有变化。
一节4.2伏3000毫安电池,四节串联后容量还是3000毫安,但电压变成了16.8伏。道理一样,只是单位不同罢了,

网友:
C=(C1*C2*Cn)/(C1+C2+Cn)

电容容量的串联公式,其中Cn=电容的个数
串联后的电压=电容的额定电压*个数

网友:
第一点,电容蓄电的原理是物理过程;电池蓄电的原理是化学过程,完全不一样。
第二点,电容蓄电类似拔河,每个人只出一点力就可以抵抗对面的力量了,也就是每个电容出一点容量就可以抵抗外加电压了;电池类似烧柴火,燃烧自己发热,很多柴一起燃烧自己温度就会变高,一条条烧就可以烧很久。第三点,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实践。你把两个电容分别充满电,然后串连一起放电,看放出来的容量是不是原来的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2.7伏3000F电容能存8100库仑电,4个串联后一样能存8100库仑电,容量没变耐压升高了,电池也一样,电压 ...

对啊。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可是有的说电容串联后,容量为一个的四分之一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啊。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可是有的说电容串联后,容量为一个的四分之一呢。 ...

电容容量以法拉为单位,不是库伦。所以,单位不一样,导致计算方法不同。
电容串联总容量计算类似于电阻并联。

网友:
电容的计算公式:

容量(法拉)

英制:C = ( 0.224 × K · A) / TD

公制:C = ( 0.0884 × K · A) / TD

K = 介电常数;

A = 面积;

TD = 绝缘层厚度;

网友:
电容串联等效于绝缘层厚度增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不认为是极板的距离变大,因为中间有介质。每个电容的两端电压没变,所以每个电容极板上的电荷数量 ...

电荷数没变,但是等效耐压呢?

另外电池和电容是无法类比的,电池内部化学反应,是有能源转换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