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关于苹果iPhone6的硬盘清理,“其他”部分占用的内存如何清理?

楼主(2021-12-07):
有人知道怎么清理苹果6硬盘里面的“其他”部分占用的内存吗?这个占了接近5G的容量,除去系统占用的容量,自己能用的没有多少容量能用了!

网友:
其他一般是应用的数据文件   删不掉的

网友:
删除“捷径”,然后重启试试。

网友:
16G就不要想着清理了,我的6S是128的,还是觉得不够用

网友:
花钱扩容吧。

网友:
找个大一点的app,去下载,然后会提示空间不足,一般手机会自动清理一些。

网友:
16G我是5年前都不够用了,佩服你用到现在

网友:
我都是用itools平刷一遍机,然后就有空间了。

网友:
大多数都是应用数据的缓存
比如TB PDD 地图APP的 那些数据 WX QQ的聊天记录这些都是大头

网友:
基本上都是应用缓存,卸载应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