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拆个东芝优盘并求助,可不可以改成USB3.0接口

楼主(2021-12-07):
拆个东芝优盘麻烦各位看看 怎么量产 可不可以改USB3.0接口  缺失的两个原件怎么接 谢谢

网友:
直接一坨锡连上  ,或者俩0欧电阻

网友:
那里有两个0.1uf的电容

网友A:
电容 0.01uf 隔直用

网友:
是用热风枪来拆装啊?背面的小件都移位了。

网友:
隼2.0的盘,只推荐换主控

网友:
改了接口真的就有3.0了吗,感觉铠侠不会干这种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 0.01uf 隔直用

3.0的标准是0.1uf,0.01uf是sata的

网友:
东芝这操作不是增加成本嘛

网友:
双面插口设计,直接换插头就可以实现3.0功能?

网友:
看主控,测一下什么主控,恺侠不会傻到用USB3.0的主控吧?

网友:
一看标题,本想说 楼主简直痴人说梦
一看图 我去楼主我错了
这设计不错
东芝果然奇葩

网友:
什么奇葩东西啊?3.0的主控,然后拿来当2.0用? 建议楼主上芯片精灵测一下

网友:
这应该是通用版吧,上3.0主控跟3.0的插头就成了3.0的U盘

网友:
要是我有这盘   ,绝对焊一个3.0口上去试一下

网友:
等你们的测试结果

我好像有一个   16G的        不过目前不在身边

楼主:
各位大师看看

网友:
洗洗睡, 这个U盘主控就是2.0的群联PS2251-xx主控、
如果是3.0的主控插到2.0接口,有些win7电脑会提示 将此设备接入到3.0可以提高速度、
或者芯片精灵检测能看到协议版本  USB 2.10<--提醒该设备支持USB3.0规范,将其连接到USB3.0接口可提高其性能、这样就是3.0主控插2.0接口
如果显示2.00那就是2.0的主控,
因为东芝U盘基本都用的群联PS2251系列主控,群联2251-XX-x系列最大的特点就是2.0  3.0都是一样的封装(除了2251-01),
比如2251-61和2251-07,前者2.0,后者3.0,但是主控引脚 大小都一样,但是呢 东芝喜欢打标,这样就看不到原本的主控型号、
目前看这个主控是TC58NC61C6,个人经验感觉是这个主控实际是群联2251-61-C,如果是的话那就是2.0的主控,看样子可以换2251-07主控有3.0

网友:
PS2251-70        USB 3.2 Gen 1        Type A        4GB ~ 256GB        30/15 MB/s
盲猜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