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媒体播放器,无法播放OTG U盘视频解决方法

楼主(2021-12-07):
有一部分的手机,媒体播放器,无法直接播放OTG U盘视频,
必须将视频拷贝到内部储存后,才能播放,
或者,用文件管理器,无法直接安装应用,会报错,显示无法解析的错误,
我的华硕手机 ZC554KL,就会有这种情况,
度娘搜索了好久,找不到解决方法,
最后在谷歌大神的帮助下,找到了解决方法,
所以在这里提供出来,给有需要的坛友参考.
方法如下 :
1. 手机必须有取得 Root 权限
2. 手机上安装好 "超级终端_安卓版" APP
3. 给予 "超级终端" Root 权限
4. 执行 "超级终端" 软件
5. 输入以下的命令行
   su
   sm set-force-adoptable true
6. 设置好了之后,永远有效,
   重开机,仍然不会失效.

楼主:
adoptable 网上说,
是 Android M (安卓6.0) 才有的功能,
我是在安卓7.1.1上测试有效的。

网友:
“我的文件”里面播放,

网友A:
一个OTG被你搞成了ROOT?浏览器的问题,换一个就行了,或者直接用VLC之类的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OTG被你搞成了ROOT?浏览器的问题,换一个就行了,或者直接用VLC之类的也行 ...

不是的,ZC554KL 的OTG U盘,掛载到 /mnt/media_rw 下,所有的媒体播放器,都无法自动掃瞄到。

楼主:
谷歌原帖 : https://forum.xda-developers.com/t/mx-player-doesnt-detect-otg-videos.3903517/

网友B:
我的斐讯N1,在YYF版本里,用暴风影音就无法识别U盘,试着安装了好多个播放器,有些可以识别,有些不能识别,我试着刷回原版固件,也是不能识别。

但是,如果在文件管里器里面,又可以调用暴风影音来播放。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斐讯N1,在YYF版本里,用暴风影音就无法识别U盘,试着安装了好多个播放器,有些可以识别,有些不能识别 ...

是的,你的情形与我原先的一样,
虽然媒体播放器无法播放,但在RE管理器內可以播放的,经过 adoptable 处理之后,现在,任何播放器都可以直接播放视频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的,ZC554KL 的OTG U盘,掛载到 /mnt/media_rw 下,所有的媒体播放器,都无法自动掃瞄到。 ...

通过TC点开媒体文件不行吗?一般otg盘都挂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过TC点开媒体文件不行吗?一般otg盘都挂在这里。

/storage 下,
找不到 OTG 的 U 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