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干扰的性质

楼主(2021-12-07):
车间里有几块数显温度仪表和压力仪表,不定期被干扰导致显示的数字乱跳,一直查不出原因,后来把仪表电源的零线与就近的地线连接在一起后,问题解决。
那么这个干扰是什么性质的干扰,共模还是差模?为什么?
如果不用零线就近接地的方法,是否还有更好的方法消除这个干扰?

网友A:
数码是科学,不是算命看手相,你好歹拍个照片来吧,让大家看看是数码管还是液晶显示,是动态显示,还是静态显示?
要去分析,这种“干扰”是发生在采集过程,还是传输过程,还是在处理显示过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数码是科学,不是算命看手相,你好歹拍个照片来吧,让大家看看是数码管还是液晶显示,是动态显示,还是静态 ...

看他表述,应该是普通电工,你这个超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码是科学,不是算命看手相,你好歹拍个照片来吧,让大家看看是数码管还是液晶显示,是动态显示,还是静态 ...

图片里这种数显仪表。车间里不让带手机,没法拍照。
数码管显示,传感器是热电阻和2线制压力变送器。
以温度表为例,正常时,PV值显示为265℃正负5度缓慢波动。干扰出现时,显示数字从100多到400多频繁跳动,不是连续波动,是频繁跳变,毫无规律。

网友C:
这就是一根地线的事,哪还有这么多说法,设备不接地线,干扰乱跳数字还是小事,误动作导致的问题才让人晕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他表述,应该是普通电工,你这个超纲了。。。

不是电工,是仪表工,以前干家电维修的,整天跟电饭锅,吸尘器,游戏机打交道,虽然好干,但真挣不到钱,无奈进厂打工,一个月虽然也就七八千,但好在工作稳定,不累,比修家电好些。

网友:
这个操作只有一半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一根地线的事,哪还有这么多说法,设备不接地线,干扰乱跳数字还是小事,误动作导致的问题才让人晕菜 ...

这种仪表上通常都没有单独的接地端子。
有些问题看着很简单,要弄懂实际的原理就不是那么简单喽。

网友D:
零线接地会导致漏保误动作(三相不平衡的时候零线是有电压的),猜测你那路电源附近接了比较多的劣质开关电源或者大功率的开关电源,导致电源里面有谐波干扰,在仪表电源线上加共模电感再套个磁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零线接地会导致漏保误动作(三相不平衡的时候零线是有电压的),猜测你那路电源附近接了比较多的劣质开关电 ...

有道理,正在报采购计划,买几个标准的电源滤波器装上试试。

网友:
楼上大神正解!
从你描述的现象看应该以共模干扰为主,可以买一个这种EMI共模抑制器,也就不到10块钱的事,加在仪表供电前端,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
看成关于"扰“的性,生活

网友E:
干家电维修的都改行了?技术过关怎么着也比厂里挣得多啊

网友E:
零线接地是什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干家电维修的都改行了?技术过关怎么着也比厂里挣得多啊

干家电维修的改行是大势所趋。
电视,微波炉,电饭煲,一个全新的才多少钱?你技术再过硬,修这些不值钱的东西怎么挣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零线接地是什么操作

什么操作不重要,关键是有效果。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什么操作不重要,关键是有效果。

有效果也不能这样干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干家电维修的改行是大势所趋。
电视,微波炉,电饭煲,一个全新的才多少钱?你技术再过硬,修这些不值钱 ...

不不,精英始终在这个行业干,干家电维修不光技术还得会套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不,精英始终在这个行业干,干家电维修不光技术还得会套路

套路?不就是骗。
干这事还自称精英,我认为是很无耻的行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效果也不能这样干啊

理由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