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砰~阻容降压LED筒灯炸了-厂家真是坏心眼之电容缩水短命

楼主(2021-12-07):
LED越来越普及,价格越来越低,有些品牌质量越来越差,不断刷新下限。
这不,按下开关的一瞬间,听见砰~的一声,筒灯炸了,一股电解液的刺鼻味道和烟雾,真吓人。
驱动盒子也炸开了,里面都是电解液和电容里面的纸糊糊,好恶心

辣鸡阻容降压恒流。。。。。电解电容已经爆肚子了

一看耐压,才100V,灯珠开路,导致电压上升,超压自爆,真变态,你说厂家是不是心眼太坏?

上面的灯板是吸顶灯的,非隔离电感恒流驱动,灯珠烧了一颗,短接就能用。
这个筒灯却不行,要是灯珠烧了,就爆驱动了,一分钱一分货。

继续研究这个烧坏的筒灯,柔性pcb内贴在金属底盘侧面散热,第一粒灯珠烧开路了

作为一个垃圾佬,把所有的灯珠拆下来,再把剩下的部件扔掉是常规操作

赶紧把另一个还正常的筒灯驱动也拆开,果然也是100V电容,坑

一共大小四个筒灯,驱动都是一模一样的,都是阻容降压,点解电容也都是100V

不同之处就在于底盘是整体金属还是金属盘加塑料圈。

都是垃圾货,以后不是电感恒流的都不能要

这个卡线方式也是醉了

竟然是点焊固定工艺的金属挂耳

既然说起来阻容降压坑,我再多提一个,以前4块钱的功率计量插座,已经烧了两次了

第一次是黄色安规电容和100电阻烧烂,板子烤糊还黑了一个大洞,
换成了猪肝色电容加更大的金属膜电阻,这次又烧了,还是老毛病。

按键橡胶都烤糊了,螺丝也烤变色了

板子上讨了个洞,把黑色糊渣渣扣掉,重新更换电容和电阻修复。

总结:阻容降压成本低,奸商最爱,但是这个寿命和安全性,我真的很担忧。。。。。。。。。。。。。。。。。。。。。。。。。。
不知道大伙怎么看

网友A:
别买小厂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买小厂货

唉,这都是开发商和装修公司搞的,坑货

网友B:
便宜无好货啊

网友C:
这个和容阻降压没有关系,而是led芯片质量太差或者发热太大导致开路,就算电解电容用400v的也只是电容不坏而已。
实际这个电解电容的作用就只是吸收尖峰,根本不能滤多少波。
我的主题第一个帖子的电路可以解决此问题,加mos限流

网友D:
你都知道一分钱一分货何必吐槽人家别个也要喝粥吧

网友E:
我有个定时插座,也是阻容降压问题,在公司里电压偏高,继电器可以正常动作,拿回家电压偏低就吸不上(相差10v以内),电容加大又会导致牛屎供电电压偏高,显示对比度明显不正常

网友F:
啥原因导致阻容爆掉的我这灯也有阻容的,功率计也两个同款,没啥问题,甚至灯已经光衰了

网友G:
这种山寨货电解耐压用的都很低,只要有灯珠开路就放炮~

网友:
这种垃圾货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定时插座,也是阻容降压问题,在公司里电压偏高,继电器可以正常动作,拿回家电压偏低就吸不上(相差 ...

整流后面并一颗功率稍大的稳压管,就是功耗会提高~

网友:
阻容降压就是一个定时炸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便宜无好货啊

开发商和装修公司搞的,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和容阻降压没有关系,而是led芯片质量太差或者发热太大导致开路,就算电解电容用400v的也只是电容不坏 ...

谢谢分享,去看看mos限流。

要是换成400v电容,好歹不会炸不会冒烟哈哈,厂家缩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都知道一分钱一分货何必吐槽人家别个也要喝粥吧

开发商和装修公司搞的,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定时插座,也是阻容降压问题,在公司里电压偏高,继电器可以正常动作,拿回家电压偏低就吸不上(相差 ...

这。。。。。。加个稳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啥原因导致阻容爆掉的我这灯也有阻容的,功率计也两个同款,没啥问题,甚至灯已经光衰了 ...

灯珠开路,导致电压升高,电容爆。

运气不好,这个插座都坏两次了,再坏就不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山寨货电解耐压用的都很低,只要有灯珠开路就放炮~

谢谢捧场,专家说得对,哈哈,我已经把它们全拆下来了,弃置不用

网友:
以前的功率计量插座都这么便宜的吗,双11我买了一个29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