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金泰克s300 240GB开卡,找了老多工具开卡成了120G

楼主(2021-12-07):
客户坏的换下的金泰克s300 240g. 状况是开机卡好几分钟,smart表里提示坏块多,拆开SM2258g ab主控加后打标颗粒,论坛里搜出来三星的,找了老多工具开卡成了120g. 选240就提示容量不够,我想知道是因为开卡工具问题还是颗粒坏块原因。

网友:
容量是要靠识别出来的,而不是你选出来的吧。

既然识别少了,要么软件模式选错了,要么坏块太多了。

网友:
设置错了吧。。。。

网友:
容量指定240G和缓存指定256M试试  不行就是坏块太多

楼主:
估计是坏块太多,选择240g就报错了,120g和128g没问题,这玩意不可以选择非标容量吗?我手动设置个200g的没用

楼主:
指定240g不行,我又试了下Full Capacity,这次开出来了,共244197MB,但感觉不太对,怕不稳定,有什么可以测试的方法?

网友:
坏块多少可以开完之后右键进度条那边,或者点图标,除非ce炸了,240应该是可以开出来的吧,剩下就是怎么报错,too much bad block是坏块多,容量设置不正确有另一个报错,有些特别的颗粒58H不能选某些容量,比如海力士有一些片子在某些工具的情况下只能开960不能开1000/1024,能开出来就好,op少些罢了,我也是这两天遇上的,有了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