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助大佬,电脑禁止访问移动存储设备

楼主(2021-12-07):
单位的电脑,电脑上装了天融信安全软件,这个软件感觉像是火绒安全软件的换皮,UI布局和火绒基本一模一样。
接下来问题来了,就是电脑禁止使用移动存储设备,它这个禁止不像是简单删除USB驱动和改注册表,移动设备插上电脑有盘符显示,但所有的设备的容量都只有62mb,分区格式为FAT。插上2T的移动硬盘也识别成62mb的可移动存储设备,而且带有类似存储卡写保护。如果是通过USB驱动和注册表来禁止应该连盘符都不显示,但这个和之前的都不一样,怀疑是天融信的锅。
个人诉求就是希望通过移动硬盘来读写文件办公,请各位大佬出谋划策!

网友:
要是干什么违法的事,出主意的会不会成为帮凶

网友:
单位禁止USB设备读写是有原因的,LZ新来的吧,小心丢饭碗哦

网友A:
天融信终端数据防泄漏(TopDLP-E)系列产品
终端接口全面监控
可监视终端上各种接口,包括但不限于:移动存储、CD/DVD、打印机/传真 、另存为检测、剪切板、禁止截屏、蓝牙文件传输、Email(SMTP 、 IMAP、EXCHANGE)、文件名变更、文件内容变更、WEB(http/https)、网络共享、即时通讯(QQ聊天审计、微信、钉钉)、应用程序监控点(应用程序文件访问,浏览器应用,局域网聊天工具,云盘,压缩包,cmd,ftp,自定义进程)。

网友:
违法的事不要干

网友:
这个别想了,搞安全软件就是怕乱拷贝东西泄密。
想绕过它,用PE盘U盘启动,再把东西拷贝到硬盘里去。
但是如果硬盘也做了低层加密,那就没办法了,只能用网络共享的方式拷贝。

网友:
如果办公软件是wps,或者你要求网管安装WPS,用微信扫码登录后,开启云同步,在其他地方也可打开办公室编辑的文件。

网友:
申请权限啊,正道

网友:
既然想用移动硬盘,就向领导申请专用读取工具,否则中病毒,文件被别人拷贝走,算谁的

网友:
丢工作的事情。去琢磨这个做什么。如果可以这么做,单位何必费事装这么个软件。

楼主:
好的,基本明白了。谢谢各位大佬,不是我的单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融信终端数据防泄漏(TopDLP-E)系列产品
终端接口全面监控
可监视终端上各种接口,包括但不限于:移 ...

可以上网, 就不好禁

网友B:
通过串口和并口,可以想想办法。。  一般都不禁串并口, 就是慢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通过串口和并口,可以想想办法。。  一般都不禁串并口, 就是慢一点。。

并口主板都没了吧,好多主板没有并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并口主板都没了吧,好多主板没有并口了。

串口很多台式主板, 还在提供, 自己接线, 还是有可能引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天融信终端数据防泄漏(TopDLP-E)系列产品
终端接口全面监控
可监视终端上各种接口,包括但不限于:移 ...

理论上, 拿到管理员权限, 这软件就可以卸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融信终端数据防泄漏(TopDLP-E)系列产品
终端接口全面监控
可监视终端上各种接口,包括但不限于:移 ...

有条件的话,把SATA引出来,直接冷插一块固态上去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 拿到管理员权限, 这软件就可以卸载了。。

能卸了那还说什么劲啊,玩都是不破坏它。绕过去!!!

卸载这种不打自招的不玩。

网友:
拆开电脑,自己接一个硬盘上去当主盘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基本明白了。谢谢各位大佬,不是我的单位

传说中的间谍?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