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奥特朗即热式电热水器维修更换继电器

楼主(2021-12-07):
用了好几年的奥特朗即热式电热水器上个月偶尔跳温控器,每次跳了都要打开机器,按一下温控器上的复位开关。
本想可能是主板坏了,想在某宝直接淘一块板换上,联系了一家名为“奥特朗正品直销店”的店主(请允许我爆料一下他的店名!第一次遇到这么好的店主),没想到老板人超级好,问了我的电话号码,直接致电给我问我热水器的故障情况。说不要急着换主板,先检查一下其它地方,也许不是主板坏了。还介绍了一下即热式电热水器常规检测方法,简直超级感动!对我这种菜鸟,简直太了指导意义了!

测了一下继电器板,4个继电器,其中两个并联。有一个继电器居然常导通,看来是触点粘连了。问题果然不在主板。

有问题继电器型号。又在某宝淘了一个相同型号的继电器,1.9元/个,不知道靠不靠谱,现在还在路上……

继电器板型号,大功率输出,连接件上都有品牌标识,也非常厚实。

明天应该能到货,到时候换上了再上报结果。

网友A:
我也有台奥特朗,有时出水不畅就会温度过高跳温控器,不知你的继电器是粘连了还是其它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台奥特朗,有时出水不畅就会温度过高跳温控器,不知你的继电器是粘连了还是其它原因。 ...

应该是继电器粘连了无疑,等替换品到了,解剖旧继电器看看

网友:
新款也就是可控硅恒温了

网友B:
这大功率继电器粘连会是通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大功率继电器粘连会是通病吗?

是不是通病不知道。但这个热水器用了8年了,4个继电器现在还只坏了一个。应该还算不错。
满功率7.5KW的热水器,用了4个25A的继电器。

楼主:
继电器寄到了,来把它换上

新旧继电器对比。大小针脚一致,但字体颜色外观还是有点不一样的,不管了,装上再说

再来一张

连接片很厚,电烙铁温度不够,好不容易换上去了,搞得脏兮兮的,不管了,菜鸟就这水平

装回去

试机,运行正常,终于洗澡不用先关电源再关水了

楼主:
把坏的继电器拆开来看看

就这货

再来张遗照

脱衣。红圈处触点怎么分离了,应该是撬开的时候动到它了

连接触点的铜片是相当的薄啊,真的是经过30A测试吗?
全剧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