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支雅格手电筒(YAGE YG-S101)

楼主(2021-12-07):
不存电了昨天加了点水充了一晚上电,只能连续亮20分钟左右,水加多了打开尽是水,本来想丢了,心想这个塑料外壳老人用不怕摔不冰手想改造一下结果空间小放不下14500电池,画个图,不整了

网友A:
软包小锂电明显库存不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包小锂电明显库存不足啊

一语惊醒梦中人,感谢39兄提醒,软的有大小我得空了找找,

网友B:
拆旧手机电池找找有没有合适的

网友:
220V 充电电路去掉  加usb充电板 18650电池正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语惊醒梦中人,感谢39兄提醒,软的有大小我得空了找找,

尾部的那个螺丝孔和柱子能不能切掉,14500就能放下了,外壳固定直接缠胶带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部的那个螺丝孔和柱子能不能切掉,14500就能放下了,外壳固定直接缠胶带就行 ...

我看行,缠胶布完全可以,这东西谈不上外观啥的,只要好用就行
还有你们喊我找的软包(我这里目前算最小号了),面对此情此景我无话可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旧手机电池找找有没有合适的

旧手机估计没更小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行,缠胶布完全可以,这东西谈不上外观啥的,只要好用就行
还有你们喊我找的软包(我这里目前算最小 ...

那就切掉螺丝柱吧,反正充电也不会用220v了,再塞个4056板子,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切掉螺丝柱吧,反正充电也不会用220v了,再塞个4056板子,OK了

俺也是这么想的... 后面那个空位置正好可以4056板,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切掉螺丝柱吧,反正充电也不会用220v了,再塞个4056板子,OK了

到处都是14500,还有好几个垃圾头灯里面还有,你说我用差的呢还是好的呢

网友C:
竟然是洋锂电,奢侈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竟然是洋锂电,奢侈了啊

哈哈,你看到了,正在和网卡兄研究用那个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看行,缠胶布完全可以,这东西谈不上外观啥的,只要好用就行
还有你们喊我找的软包(我这里目前算最小 ...

这种塑壳手电筒用DZY里面的小电池很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塑壳手电筒用DZY里面的小电池很合适。

Dzy是啥?小白不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到处都是14500,还有好几个垃圾头灯里面还有,你说我用差的呢还是好的呢 ...

要是给老人用,建议用容量大的,不用老充电,方便

网友D:
DZY=电子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给老人用,建议用容量大的,不用老充电,方便

刚才我测了一下电流,3.2v140ma(直接测灯珠)说明灯珠就是0.75瓦的,因为要降功率嘛,如果按板子上加10欧限流电阻是120ma也差不多,另外如果按300ma垃圾头灯电池用的话也就2个多小时连续,如果用那个洋货680ma差不多要4个多小时,如果按老人断断续续用的话,看来其实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DZY=电子烟

哦吼,明白了,没有电子烟,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DZY=电子烟

额哦,原来如此,
没有电子烟,看来这个不成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