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用了十年的电脑有没有必要升级,怎样升较合理?

楼主(2021-12-07):
请问我用了十年的电脑有没有必要升级,怎样升较合理?

网友:
1、加一条4GB内存(4GB以下不建议装64位系统)
2、主硬盘用SSD,原机的250GB机械硬盘做为从盘

网友:
不用升了 买新的一步到位  你这电脑可不止十年 能有13年了

网友:
换了吧,w10用它恼火,不必再投资了

网友:
这电脑没必要升级了。电脑城淘个旧机比这强!

网友:
还是ddr2,可以淘汰了,买新的的哪怕I3都能吊打

网友:
3000块换个主机比这强5倍

网友:
换个固态硬盘就行了,其它升级也没用。

网友:
现在三百块钱买套二手的都比这个流畅

网友:
没有必要,甚至电脑这个东西都没有升级必要,都是一锤子买卖,除非部件换了不想换整机,不然别想着买个差点的cpu之类的等着便宜了升级,没必要

网友:
关键是干什么用,如果只是上网购物查查资料看看电影,建议换CPU,内存条加一个,固态必须上,显卡可以用,如果玩游戏,那这个电脑就直接放弃换新!

网友:
这要看你用电脑干什么了,如果现在感觉够用,不玩大型游戏,就没啥必要升级,也可以按2楼的方案升级一下,如果是感觉速度啥的都不够用那就整体升级!

网友:
我觉得不止十年了

网友A:
有条件的,加1根或3根,变成2根或4根内存(8G or 16G),(朋友那有,又没啥用的,就要来花钱买 没必要),其它地方没不要折腾了。加SSD 没必要。

网友:
  没有升级必要,  买个二手主机  上SSD  ……

网友:
都升级到双核皇帝了,除了加ssd已经没有空间了

网友:
CPU可以升级成四核,但你的CPU二核已经是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条件的,加1根或3根,变成2根或4根内存(8G or 16G),(朋友那有,又没啥用的,就要来花钱买 没必要),其 ...

换SDD在读写上有感觉的,我公司有一批这样的机器,会好很多

网友:
要求不高,只是用来上上网听听音乐的话,就换个SSD就可以了,原来的硬盘用来装东西,如果还有玩游戏的需求,就只能整个主机换了,单独换一样东西提升不大。

网友:
“E8600+GT610” 这搭配十年前就被坑了一把,到现在是一点都没长进。现在的硬件半年一代,就机箱如果不嫌丑可以保留,其他的 "de yi ou" 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