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征拓S3氮化镓充电器(ZENDURE ZD3P65PD)

楼主(2021-12-07):
淘来的征拓S3氮化镓充电器,一代产品,型号ZD3P65PD,说是被豆浆泡了,废了好大劲拆开了,前级都被熏的黑黑的了,
量了下电容容量还是ok的,就只是保险烧断了,等有空清理下表面看看还有没有坏的,能否修复了

网友A:
看做工还是很一般的,没金属屏蔽均热壳,更没铜板,也没平板变压器。

所以还是要买大品牌的,至少小米起步。

我70多买的睿量,做工也不错,不过没找到拆机图,到时有个视频,然后截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做工还是很一般的,没金属屏蔽均热壳,更没铜板,也没平板变压器。

所以还是要买大品牌的,至少小米起步 ...

灌胶和铜板是不是一个道理,二代做工提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灌胶和铜板是不是一个道理,二代做工提升了

怎么会一个道理。

灌胶也能均热,但是胶的导热性肯定没有金属好啊。

况且带金属散热片的人家也灌胶啊。

网友:
灌胶极大可能是为了信赖性,毕竟是便携产品运动过程中有很多震动可能,灌胶最能减低震动损坏,以前做日本客户的产品胶灌得不要太多!

网友B:
我也有一只快充头,米6用的18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只快充头,米6用的18W的

18W现在已经不能叫快充了

网友:
做工看起来确实不咋地的感觉

网友C:
我用邮政信用卡59狗东上撸了努比亚的,比这个强的不是一点半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邮政信用卡59狗东上撸了努比亚的,比这个强的不是一点半点

今年双十一 在天猫旗舰店 95撸了一个努比亚的,还好有红包

网友(2022-06-19):
引用 楼主:
18W现在已经不能叫快充了

我的祖传1A还在服役

网友D:
氮化镓充电器与普通的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氮化镓充电器与普通的有什么区别吗

最直观的是体积小

网友E:
貌似有烧黑的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貌似有烧黑的痕迹

应该是正负极短路烧黑的,保险断了,后面测试没问题,已经正常使用了

网友F(2023-03-08):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正负极短路烧黑的,保险断了,后面测试没问题,已经正常使用了

请问保险丝在哪里啊,我有一个一代的,不通电,目前切开插脚部位了,看到里面全是灌胶还没有下一步动作……另外你修的时候清除主板上的胶水了么?还是说最好保留着辅助散热和缓冲击?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保险丝在哪里啊,我有一个一代的,不通电,目前切开插脚部位了,看到里面全是灌胶还没有下一步动作… ...

220入口那肯定有保险啊,灌胶不扒开怎么知道哪里有问题啊,修好了再用704打上呗。就是修着麻烦,我才没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220入口那肯定有保险啊,灌胶不扒开怎么知道哪里有问题啊,修好了再用704打上呗。就是修着麻烦,我才没买 ...

嗐……我这不想着说你既然都弄过了给我个标定点,我直接扒拉掉保险附近的灌胶试试能不能修复……想偷个懒的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220入口那肯定有保险啊,灌胶不扒开怎么知道哪里有问题啊,修好了再用704打上呗。就是修着麻烦,我才没买 ...

它这个灌胶真敦实,都灌满了,我用钢尺戳了三面好像有一面没戳到底,太费劲儿了现在还没拔出来……最后真拔不出来的话,我只有切割重新做外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