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科FS711剃须刀准备换电池 哪种合适呢

楼主(2021-12-07):
记不太清具体什么时间买的了,大概最少得有个3、4年了,感觉非常耐用,使用也很顺手。就是年代久了电池充不进电了,每次都要充电才能用,而且转个几分钟就没电了还要充。拆开看看什么电池准备买个电池换换。。还有设计不好的地方就是开关,必须按下按钮才能推动,手上如果有汗渍油渍啥的,滑溜的根本推不动。我早前把这个改造了,改成不用按动直接就能上下推,方便多了。。请问有经验的朋友,这个电池如果想换成锂电换哪种合适呢?

网友:
1.2伏换3.6伏,电机要遭。

网友:
有个类似的博锐剃须刀,改了14500锂电,串个二极管降压入电机,动力强劲大小正好,充电用傻充一切从简,用两年了没一点问题

网友A:
接口处稍有点松, 围了一圈美纹纸卡得稳稳的.

网友:
根本不适合换锂电,换个平头fdk的镍氢就很好。

网友:
镍铬电池换锂电池电路板都要换吧?还是换原来的型号的电池方便些

网友:
我换的是品胜的,镍氢。

网友:
换了吧,之前也用双刀头的,换了三刀头感觉快很多,弄个锂电的,typec口更好,省充电器。

网友:
这个电机低压一点力都没有,像生病了一样,用锂电后(要串个二极管降压速度力度刚好,串两个就不行,也不要串电阻)转速力度提高很多,而且震动不大,好用.

网友:
这种剃须刀换锂电,使用14500锂电池串二极管效果还可以,1.2V电机建议串4个。

网友:
拆开看了下,电机型号是一样的,串一个二极管就行了.

网友:
5号镍镉电池,买同样规格代换就行了。如果想要长续航一点,换镍氢电池也可以,但是充电时间会变长。
价钱也很便宜,一般10块钱就能搞定。
没必要改锂电池,首先要明白改锂电的目的是什么?想动力强劲还是想长续航
如果长续航,改成容量大一些的镍氢电池完全没问题。想动力强劲?不建议改,因为刀架处的塑料件可能会受不了。
而且,改锂电,电机,充电电路都要变动,没必要。

网友:
5号镍镉电池,这个就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口处稍有点松, 围了一圈美纹纸卡得稳稳的.

你这个博锐FS185和我的飞科FS711是一模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博锐FS185和我的飞科FS711是一模一样!

外壳和里面应该是一样的,就是刀头不同,飞科的刀头应该要好一些.

网友B:
有个类似的剃须刀,改了锂电,也没有串二极管直接电机,动力强劲大小正好,充电用4056,用一年了没一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类似的剃须刀,改了锂电,也没有串二极管直接电机,动力强劲大小正好,充电用4056,用一年了没一点问题 ...

原先是1.2V电机供电直接改为3.2V电机供电,电机能行吗?会影响寿命吧

网友:
飞科理发器,也是镍镉电池,本来想着把手头的镍氢换上,但没有点焊机,干脆上降压模块,换个5v2a长线电源头接原来的接头,完美用再也不用担心续航问题了

网友:
一节电池的要么换同样的电池,要锂电么降压,两节电池的就直接上锂电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