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科德tw-268定时插座

楼主(2021-12-07):
一个科德tw-268可编程定时器,当初买来五六十,现在某宝查了下也就20左右,本着修修补补能用的想法,好多人说没必要修,我是修修打发时间。
在使用的时候出现不通电,设定时间无误,初步判断继电器故障,打开用直流开关电源测试继电器不吸合。

看图片是BRD-SS-124LM 24VDC直流的,测量板子电压推测应该是向下兼容12V的工作电压,从净水器板子拆了一个继电器,YX202-S-112DMF。

还有个r3电阻也烧了,糊了看不清,推测是泄放电阻,用了个330k贴片电阻代替。

通电测试,显示是有了,设定到了,继电器不工作,测量mb10m低压部分,发现低压源头只有9.2v,继电器线圈电压也9.2都不到,那就是mb10m前面交流电压有问题我推测,先推测安规,手头万用表没有电容档,直接拆了个0.22uf的安规并上,通电测试,正常点亮插座上面插的灯泡,OK,故障解除。

网友A:
不错,安规换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安规换了就好

对的,这货不通电就是继电器和安规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这个牌子不错

网友B:
这电路改的,前段时间的1元万用表没买吗?以为已经是人手一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路改的,前段时间的1元万用表没买吗?以为已经是人手一个了

没买到啊,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路改的,前段时间的1元万用表没买吗?以为已经是人手一个了

错过大腿拍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