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摇控灯可以点亮了程序为啥还报错

楼主(2021-12-07):
那些红字什么意思,摇控器明明可以点亮led
灯啊

网友:
IDE 和 IR库 都有很多版本,其中有的语法或变量类型已经更新,报错正常的,只要不致命无所谓。还有就是你应该先学学截屏,手机拍屏幕是方便你还是方便想帮助你的人?一般来说错误信息可以搜到相关提示,实在搜不到再问吧。

网友:
warning而已,就说有些api不用了。没报错,就大概率可以编译成功运行。

网友:
奉劝看看51的遥控教程,至少要理解。。否则一路会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