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现代的煮饭电炉养生壶(HYUNDAI BD-YS1801)

楼主(2021-12-07):
这是一个现代的煮饭电炉,功能还挺多。类似的底盘网上价40元。220伏800瓦。插上电,没有锅的时候数码管只显示跑马灯等待,按开关键,提示错误。拆开看看。

外面能看到3颗螺丝,四个黑色的橡胶垫下面还有4颗螺丝。这些螺丝都是三角异形螺丝,给要拆它的人制造点小麻烦。

板子很简单,做工还可以,就是简陋一些。阻容降压产生低电压,用了一个安规电容,非隔离,所以整个板子有高压电。触摸按键有外壳隔离,所以人手按压还是安全的。

带散热板的是BTA16双向可控硅。一颗78L05给单片机供电。带3位数码管和蜂鸣器。

背面一颗74HC164D贴片驱动数码管,这是一个8位移位寄存器。无字DIP20芯片,看引脚接线,猜一下,是HR7P201,一个触摸单片机。1脚接地,20脚接VDD。

底盘上的是5环耦合器。附上网上找来的接线定义。

网友:
网站又出毛病了?

网友:
应该是可控硅控制,阻容降压是给控制电路供电的

网友:
这个牌子是现代

网友A:
是楼主没有把图片插入帖子中,插入的是图片缩略图。现在看到管理员修改过来了。

网友:
也有一个类似的,按键失灵,换了1N4148后上电报警灯全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楼主没有把图片插入帖子中,插入的是图片缩略图。现在看到管理员修改过来了。 ...

是的。一直没搞清楚怎么把原图插到文字中间。下回再仔细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