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路由散热风扇底座

楼主(2021-12-07):
一个旧的闲置12V暴力风扇,接上typec接口5V供电,加一个开关,转速风力正好,接12v反而动机太大。
底部用4颗长螺丝垫高,使用4个螺母旋转来调平,调节好了打红胶固定,等夏天到了装路由下面去。

网友A:
0.3A都风力太大,那我3.4A的不就是飓风了。不过说实话,加风扇不如加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0.3A都风力太大,那我3.4A的不就是飓风了。不过说实话,加风扇不如加散热片。
...

3.4A应该可以起飞了吧,散热片加了,主要就是要夸张,要吓人的散热。

网友B:
楼上正解,弄块铝片更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0.3A都风力太大,那我3.4A的不就是飓风了。不过说实话,加风扇不如加散热片。
...

3.4A的都是暴力扇,那声音,飞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3.4A的都是暴力扇,那声音,飞机啊

风力和风噪声真的很爽。。之前论坛出了好多个。

网友D:
功耗比路由大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0.3A都风力太大,那我3.4A的不就是飓风了。不过说实话,加风扇不如加散热片。
...

我也纠结过到底是加散热片还是加风扇。加风扇的话,无需加散热片,路由器板子和芯片都降温,但容易集尘。加散热片的话,不会集尘,也没有噪音,芯片的热量释放到了散热片上,同样,散热片的热谁来带走?我是修电视的,以前厂家培训时,又一次工程师讲过有个机型的倍频板主芯片很容易虚焊,说补焊好后,拆掉芯片上的铝散热片,因为散热片会把温度留在芯片上以及周围(因为倍频板有屏蔽盒),更容易导致虚焊。所以要加散热片的话,是不是敞着盖子用才好?或者就弄个低速风扇散热

网友F:
主动散热最不好就是隔段时间要清下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主动散热最不好就是隔段时间要清下尘

所以,还是被动散热好多了

比如我的1500W充电器就是被动散热的,外边有一个巨大的散热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纠结过到底是加散热片还是加风扇。加风扇的话,无需加散热片,路由器板子和芯片都降温,但容易集尘。 ...

看我改AC9的路由器,散热片是有散热鳍的,热空气向上飘。

网友G:
以前9.9、5.9在本坛撸了好几个笔记本散热垫,垫笔记本嘛没啥效果,但是垫路由器效果还不错,夏天都不热。

网友H:
可以试一下仪器用的避震胶脚

网友:
小心飞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弄块铝片更好

买了,等到了就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耗比路由大多了

哈哈,5v状态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动散热最不好就是隔段时间要清下尘

嗯嗯,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前9.9、5.9在本坛撸了好几个笔记本散热垫,垫笔记本嘛没啥效果,但是垫路由器效果还不错,夏天都不热。 ...

那个对路由来讲是很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试一下仪器用的避震胶脚

那个太高级了,我只要找个平就好了,路由也不是啥高精密仪器

楼主:
哈哈,风力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