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求一OPPO k1手机实用刷机工具

楼主(2021-12-07):
。如题。九宫格开机密码忘了,进不了系统。

请各位大神帮忙。最好传一下工具给我。感谢大家!

网友:
现在的手机都有bl锁吧?我就知道小米可以解锁,其他的厂家能解锁的不多了,要是不解锁你刷机也刷不了吧

网友A:
百度一下,不用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一下,不用刷机

不刷机解锁不了

网友(2022-05-16):
开机密码以文件形式保存,如能连接电脑使用ADB命令删除该文件就可以进系统了。具体操作百度一下。

网友:
执行双清或者恢复出厂设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