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390电机加个外壳做了个打气筒

楼主(2021-12-07):
25元左右,390电机,就加了一个外壳。力度也就自行车打打。

网友:
这机芯见过有卖的,有点小。

网友A:
能打自行车不错了,最高气压就是自行车

网友:
电动车自行车我都打4bar气压的,这个也能打汽车了。

网友:
无线充气泵里面就是这机芯,打汽车可以的,就是慢点

网友:
这方法不错,这风扇坏的跟我一摸一样,卖家退了5元

楼主:
打汽车最好550电机775电机,,小米好像是550电机。这种内部结构是金属的,,还是不错的一个玩具。

网友B:
我也去下一单做一个试试,之前担心18650带不动。
另外气缸我看到有铝合金和铸铁的,买哪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打自行车不错了,最高气压就是自行车

+1,我之前在哪看到说打自行车的打气筒能把小车轮胎打爆...

网友:
打气泵可以加个电池盒装载18650

网友:
,电动打气筒,密封要好,劲儿还要大把。

网友:
打小车是不是比较慢?

网友:
这里有一个认知误区,觉得自行车比较好打,自行车的胎压其实要比汽车大,不过汽车轮胎体积大,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打满。

网友:
轿车胎压也就2.5左右,电动车我的就打了5个!应该车用没问题,只是时问长点!你可以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去下一单做一个试试,之前担心18650带不动。
另外气缸我看到有铝合金和铸铁的,买哪种好? ...

当然是铸铁的好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当然是铸铁的好啦。

看了下还是没买了,本身我有一个风王的泵,用了好多年,很好用。
给车和电动车补气用这个就行,带气压表。
给自行车和平衡车用打气筒就够了。

现在新出的小米那种带自停装置的最好。不然打完气还要测下气压,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还是没买了,本身我有一个风王的泵,用了好多年,很好用。
给车和电动车补气用这个就行,带气压表 ...

也是的,有用的就行,再买花钱不说,买回来也是闲放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