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教SM2258XT要怎样贴颗粒

楼主(2021-12-07):
兄弟们请教一个问题:蓝色板子是板好的2258XT,但颗粒坏.黑色板子是2246EN的闪迪颗粒.因多了一个什么锁的,开不出卡,我想把开不出卡的闪迪颗粒贴到蓝色的2258XT上.
我颗粒顺序要贴在哪个位置.CE跳线要怎么跳?
(2258XT的板子2和8的位置板上颗粒引脚有掉点.这两个不能贴)

这两张蓝色2258XT是好的板,颗粒坏了

网友:
先把1贴上 再把3贴上 看看分布先  这板子我记得是2+1+1+1模式

网友:
不要乱搞,最后你还得贴回46EN,要在原板想办法,读一下8脚ROM吧,试试改下开卡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