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液晶电视出现半个黑影,求知怎么解决

楼主(2021-12-07):
电视突然下半部分,出现黑影,下边黑,但是也能显示,这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背光灯坏了?

网友B:
排线的问题吧

网友:
屏问题,估计希望不大

网友:
屏幕问题,我家的保修期内换了一块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线的问题吧

排线今天我给重新插拔,重新安装了一次,故障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光灯坏了?

背光灯坏了,不是都黑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背光灯坏了,不是都黑了吗?

背光灯条有好几条,坏了一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光灯坏了?

背光灯坏了这条黑线不应该这么整齐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背光灯坏了这条黑线不应该这么整齐的吧

这个电视尺寸应该是比较小的那种,32寸以下,不是直下式背光,是与多数电脑显示屏差不多的侧发光led灯条,通常是两条。其中一条坏了一组灯珠

楼主:
问题目前已经解决,应该是逻辑板上的排线问题,取下来用橡皮擦了擦,洗板水洗了下,屏幕恢复了,目前收看正常

楼主:
问题以解决,谢谢大家的出谋划策

网友:
缺色,应该是屏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