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LAMBDA模块 调压有会的吗

楼主(2021-12-07):
调压有会的吗 老板的不行

楼主:
热量有点大 成功了

网友A:
你的输入第3脚没有像说明一样和1脚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输入第3脚没有像说明一样和1脚短接?

通的 调压已经找到方法了

楼主:
成功了  简单

网友B:
比较可惜的是输入电压要求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可惜的是输入电压要求太高

就是要电压高 电动车电池才能用

网友C:
关键是不能横流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不能横流使用。

二十多 要求不能太高了 闲鱼那些做了个pcd调压调流身价上百了

网友:
这个改调压的方法,及所有的文字都是我在给那个卖家的评论中留言的原话,谁给截图出来了?我都找不到了,哈哈。注意电位器是47K。手机淘宝中都找不到以前的评价,电脑版中还能找出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二十多 要求不能太高了 闲鱼那些做了个pcd调压调流身价上百了

这个通过外加小板弄个358运放,通过检测电流来控制 TRIM 脚和 -S 之间的电压,应该能调流。或者用运放驱动光耦,让光耦输出二端对应到 TRIM 和 -S间,可以试试,可惜我原来那个现在有专门用途,不能再去拿过来玩了。另外,这个隔离模块发热还是比较厉害的。大功率使用时,还是要做好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通过外加小板弄个358运放,通过检测电流来控制 TRIM 脚和 -S 之间的电压,应该能调流。或者用运放驱动 ...

这个图卖家给的 原来是你的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通过外加小板弄个358运放,通过检测电流来控制 TRIM 脚和 -S 之间的电压,应该能调流。或者用运放驱动 ...

调流有点麻烦算了 是挺热的一百w都热 要加散热器和风扇了 闲鱼有些人做了pcd 调流调压 卖上百块 买个打板文件还不卖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图卖家给的 原来是你的哈哈哈

新科隆电子商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科隆电子商行

不是这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流有点麻烦算了 是挺热的一百w都热 要加散热器和风扇了 闲鱼有些人做了pcd 调流调压 卖上百块 买个打板 ...

那没意思,太贵了。
我还买过一个另外的隔离模块,发热好非常多,体积也小一半(1/4砖)可惜玩调压没搞定。

网友D:
哦,我当时向他买的,去年时贵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我当时向他买的,去年时贵哦。

我这个500w23 有红包21就行 发过很战斗成色还要自己距那层pcd板 鑫诚电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我当时向他买的,去年时贵哦。

输入输出电容 容量有要求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入输出电容 容量有要求吗

官方说明书上要求很低的,关于电容部份:

你有说明书不?我也放在这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500w23 有红包21就行 发过很战斗成色还要自己距那层pcd板 鑫诚电子

查了一下,他700W的比我买的那家还贵,现在那家是包邮28元或33元,有二个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