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请教2258XT这个板子是哪个颗粒坏了

楼主(2021-12-07):
请问大家:从CE分布图上看,这张板子是哪个颗粒坏了?

网友A:
5颗粒5CE,没毛病啊~~~

网友B:
没坏啊,我看着就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坏啊,我看着就是好的

肯定有问题的,偶尔能开卡,坏块103个,开出卡来能分区,跑圈几秒就掉盘了.掉盘后直接不认盘.看图2的CH1这个颗粒好像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颗粒5CE,没毛病啊~~~

肯定有问题的,偶尔能开卡,坏块103个,开出卡来能分区,跑圈几秒就掉盘了.掉盘后直接不认盘.看图2的CH1这个颗粒好像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颗粒5CE,没毛病啊~~~

看图2的ID号和别的不一样

网友C:
跑RDT,看坏块分布图。目前我只想道这个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跑RDT,看坏块分布图。目前我只想道这个方法。

跑不了RDT 120G挂了一个晚上还在闪灯.

楼主:
偶尔能开卡,一分区跑圈就掉盘.掉盘又不认了.一折腾CE分布又变成这样.
这是那个颗粒坏了?

网友D:
看那几个电源转换集成,焊得真渣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那几个电源转换集成,焊得真渣

收过来就是这样,应该也是别人修好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跑RDT,看坏块分布图。目前我只想道这个方法。

只要一跑就报错误:Read RDT Result fail (A1)/(35.02)

网友:
这板子都修成这样了。。。ID都还能认全  只是开出来不稳定  你点开PASS结果 就可以看到哪个通道上的颗粒坏块多啊

网友:
黑片。。。怕是芯片封装里面虚焊了

网友:
开完卡pass之后右键那一条就会出现坏块测试结果,看看哪个ce多

网友(2023-04-20):
CE1屏蔽了 通道二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