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信TLM3267LF(32英寸可录像液晶电视)怪事

楼主(2021-12-07):
该款电视是2007年产品,售价约9000, 我是2008年买的样机,约4500元。

这个电视 最大的特色是可以插IDE硬盘录制电视节目,方便回看。 可惜,电视买来14年多了,一次没用过这个功能。。。。

自从闺女出生开始,这个电视基本一直处于闲置状态,一年开机时间不足10小时。 目前闺女快要10周岁了。。。一直以为可能会坏了吧,实际上并没有坏,只是接AV线看数字电视的时候,感觉画面有点不清晰。

最近心血来潮,准备看电视用机顶盒接HDMI线看电视,结果画面很清晰,比AV线播放的清晰了很多很多。 可是,每次开机放了20分钟左右,电视就会无声了。。。症状就是:音响里面,突然出现白噪音,然后就失声了。。。

我怀疑是功放的电容爆浆了,于是就动了拆机的念头。

之前一直挂墙上的,比放电视柜的话,节约了太多的地方

背面螺丝都拧开,就打开外壳了~~~~~~

开盖全貌,画面是反的
最上面一排左右电路板是触摸开关和菜单。

左边大板子是电源控制部分,,右下大板子是 主要信号输入和解析用的。  右上一块板子是接外置USB和硬盘的,中间一个小板子,应该也是连接中间处理的,,中间挡板上方还有一个板子,是电视背面的主要信号输入的地方,2路AV。

左边大板子是电源控制部分

右下大板子是 主要信号输入和解析用的。

右上一块板子是接外置USB和硬盘的

找了半天,没看出来那个电容爆浆,倒是被电了2次。。。
然后,一个一个板子拆,一根一根线拔,,,结果图中3个红色圈出来的板子都拆了,电视仍然可以正常运行。而且,稳定看了2小时 《迪丽热巴》都没有问题。。。

找了好多资料,找到一个版型很像的资料,,,我感觉如果再失声,是不是可以从这方面入手?? 里面有2处伴音电子元件。

楼主:
对了,还遇到一个问题,PC接HDMI连电视居然不能看,只能用VGA连,,,神奇。。。

网友A:
AV信号PAL制式,大概是720*576的分辨率,32寸液晶电视大概是1366*768的分辨率,后来还有1080分辨率的,用HDMI肯定比AV清晰多了。电视如果画面正常,只有声音不正常,可以把电视声音关闭,在机顶盒上外挂一个小功放音箱。

网友B:
这电视厂家讲究,还送你一把小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AV信号PAL制式,大概是720*576的分辨率,32寸液晶电视大概是1366*768的分辨率,后来还有1080分辨率的,用HD ...

是的,机顶盒挂小攻放音箱是最后的办法了。 目前又变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视厂家讲究,还送你一把小刷子。

想得美,那明明是我自己的好不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了,还遇到一个问题,PC接HDMI连电视居然不能看,只能用VGA连,,,神奇。。。 ...

可能要设置默认输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要设置默认输出吧

应该不用,PC连另外一个电视,接HDMI的话,直接可以有图像的

网友D(2022-01-24):
电视复杂 ,没搞过,来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视复杂 ,没搞过,来学习学习

分辨率不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用,PC连另外一个电视,接HDMI的话,直接可以有图像的

电视分辨率低不支持PC的HDMI输出

楼主(2022-04-13):
前2天,又出现了老问题,看着看着,电视没声音了。。。咋办??

网友E:
只修过一次没有声音的电视机,就是电容鼓包了,像是5V的.老电视机的HDMI接口可能版本低,与电脑的HDMI有不兼容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修过一次没有声音的电视机,就是电容鼓包了,像是5V的.老电视机的HDMI接口可能版本低,与电脑的HDMI有不兼容 ...

嗯,我找了好久,也没看到哪个电容鼓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