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一次极其成功的尝试,欧普大灯MX750改造为LED智能调光调色灯

楼主(2021-12-07):
论坛潜水多年,学习了大神不少经验,现回馈一点拙见。近十年前买的欧普大灯MX750 100W-魅族(变光 遥控 定时),当时838元。5年前换过一次灯光,双环100w,本月初再次暴毙,灯光已停产,朝LED方向改造。淘宝入手一个做工不错的灯板,标称显色指数为97,整块铝基板散热,灯珠由透镜包裹,价格188元。拆除原灯时傻眼了,原灯底板是一个向内凹的造型,LED灯板磁铁找不到吸附点。思考了许久,找到了一些转机。将原灯板的底板翻转过来,正好内凹变外凸,外凸部分正好是平底板,6个吸附点可以完美吸附。底板翻转后,固定成了难题,原固定螺丝太短。又是一阵翻箱倒柜,找到6颗长螺丝,完美固定,心中的喜悦难以言表。

网友:
838元   188元

网友:
我之前的一个欧普等遥控模块坏了,马家买了个新模块,卖家指导改造修复了

网友:
家买的LED灯也就二三十瓦,感觉就够用了,100瓦得多亮啊

网友:
驱动换了,遥控还可以用?

网友:
价格不美丽

网友:
我的是圆环形的LED灯,50cm的智能调光100出头,界面和你的一模一样。

网友:
使用磁铁,虽然安装时是方便了,但对模组的散热,是极其不利的,灯珠工作时产生的热时,没有渠道散热出去,对寿命是影响还是很大的

所以我还是不主张使用磁铁的,特别是自家的灯具改装

也不差那点工夫了,把模组直接固定到灯具底盘散热,多花个半个小时,换来多一年,或者两年的使用寿命,还是很划算的

用磁铁改装,主要是工作效率提升了不少,但对灯具来说,并不是好事。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的指导,安全用电的前提下,价格不能成为决定因素。一般散热条件下,能用5年就很满意了。

网友:
led灯贵的适合自己不会修的,便宜的适合自己会修的。现在人工那么贵,让电工上面给你修个灯,二个灯的钱都有了。

网友:
显指97?这是欢乐指标吗

网友A:
188应该可以买个颜值远超原灯的新灯了(看楼主家吊顶的装修风格,方形或者长方形顶灯也许更显大气,感觉现在这个顶灯放到卧室更加适合一些),当然品牌可能比不上原灯外壳上的那几个字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8应该可以买个颜值远超原灯的新灯了(看楼主家吊顶的装修风格,方形或者长方形顶灯也许更显大气,感觉现 ...

十年前装修时最初的想法是花1299买一盏松下未来光客厅吸顶灯,这已经是降了一个档次的品牌选择了,直到现在依然只相信牌子货,没听说过的牌子不敢买(其实就是小白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