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不用拆,外壳自已会碎掉的玛尼插板。

楼主(2021-12-07):
搞卫生,插孔内有很多棉絮样的垃圾,拿到卫生间拍出,谁知,外壳碎了一地,明显回收料做的。

热溶胶是两年前换开关打上的。

网友A:
回料做的,就容易裂,不抗老化。
不过就算不是回料,一般二十年也到头了。

网友B:
获得开关6个、保险盒一只、铜片一堆、铜线若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料做的,就容易裂,不抗老化。
不过就算不是回料,一般二十年也到头了。 ...

没这样碎法的,多危险,同时购买的曼联美式插板,还在服役中。

玛尼插板垃圾,网上很多人这样说。度一下知道了。

网友C:
见你要拆它自我了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获得开关6个、保险盒一只、铜片一堆、铜线若干。

其中两个开关已坏,这次想修这两个开关,才搞卫生的,谁知,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见你要拆它自我了断了。。。

家乐福买的,绝对正品,厂家连外壳都节约开支,无语。。。

网友:
稀碎,飞行模式了属于是

网友:
用的塑料质量很差,时间久了就老化了吧

网友D:
是环保塑料的窝,标准一般N5或N10,阳光或紫外线下降解。

网友E:
小孩搞碎就危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孩搞碎就危险了

有缘者看到此帖,同款。。。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环保塑料的窝,标准一般N5或N10,阳光或紫外线下降解。

从未被阳光晒过。

网友:
这类塑料应该标注使用年限,时间到了在好的也回碎掉的。

网友:
我看成尼玛插板了

网友:
比拆的还干净

网友:
这样的开关某多3块10个,可想而知不是啥好货

网友:
这个危险性太高了 插排得买正规厂家的

网友:
阻燃料加的多,容易裂。原来的子弹头,公牛都有外壳脆裂的问题。后期改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