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2258H H27Q2T8QEA9R卡在Download DRAMSet code

楼主(2021-12-07):
方力家的2258H U盘主控板,双贴了H27Q2T8QEA9R,去掉土狗跳线电阻,开卡设置里面有个更多设置,可以设置频率,如果设置到DDR400就总是卡在Download DRAMSet code,设置到DDR300,就卡在pretest,是不是缓存有问题,这个缓存颗粒是我后面焊上去的,但是缓存测试能过。请问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
缓存测试至少选1吧,0只是检测到你装了缓存,不代表缓存好坏

网友:
1;缓存选项选择镁光,固件的缓存选项选择镁光的兼容性好一点,2258H的缓存BIN兼容性没有46EN好
2.开500G,现代的这个颗粒2258H 固件有BUG!
3.现在颗粒那么便宜,2258H上500G容量,没使劲就容量满了!~~

网友:
缓存测试至少选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