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47寸液晶电视出现一半黑影,求高人指点迷津

楼主(2021-12-07):
如图,电视屏幕下面突然变得黑暗了,但是也有影,上下屏幕中间的分界线很规整,一条很齐的分界线,这是哪里的问题。求大神们告知。

网友:
拆开看一下背光应该就知道了吧

网友:
看着像是背光条或者背光驱动损坏

网友:
拿手电照下黑色的地方,有图像就换灯条

网友:
背光有问题

网友A:
看起来很大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
背光坏不会是边界分明的吧

网友:
这种应该是直下式背光
一组坏掉了

网友B:
肯定不是背光坏了,背光坏了,屏幕分层那么明显。

绝对的屏出现问题了。

网友:
检查屏线,没问题就是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是背光坏了,背光坏了,屏幕分层那么明显。

绝对的屏出现问题了。 ...

排线问题,擦拭清洗后,重新安装,屏幕恢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很大可能是屏坏了。

谢谢大佬,问题解决了,排线问题,擦拭后恢复正常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排线问题,擦拭清洗后,重新安装,屏幕恢复了

上屏线有问题,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屏线有问题,接触不良?

逻辑板上的,我把两根最宽的都取下来擦拭了

网友D(2022-01-09):
也有台类似的,用什么清洁剂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有台类似的,用什么清洁剂擦的?

好像不需要清洁剂,文具店买一块橡皮,把触点擦干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