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奶锅换把

楼主(2021-12-07):
家里一个电木苏泊尔的奶锅把是电木的烧坏了,去年想用微波炉点烽焊机焊接一下给焊穿了,今年朋友送了一台氩焊机,补洞铆钉铆个把滴水不漏。

高压锅因为把离火源远不碳化。

网友A:
锅把的铆钉要加热铆,这样时间长了还会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锅把的铆钉要加热铆,这样时间长了还会松动

謝谢你的提醒,先用着吧,反正工具都有

网友B:
我也坏了一个,直接换成螺丝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坏了一个,直接换成螺丝的了

电木把最不经用。

网友C:
我的奶锅把儿也掉了,明天买一个点焊机,搞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奶锅把儿也掉了,明天买一个点焊机,搞他

要氩弧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奶锅把儿也掉了,明天买一个点焊机,搞他

锅10块,点焊机几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奶锅把儿也掉了,明天买一个点焊机,搞他

顺买氩气一瓶,别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