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功夫深,磨成针,手工研磨超薄套筒,拆解锋驭皮带惰轮螺母

楼主(2021-12-07):
铃木锋驭,如果要更换”发电机/水泵“皮带,通常需要拆解惰轮。我在修车厂看过,拆这个惰轮需要把车升起来,然后从底部拆解。因为从上面拆解,工具下不去!!
惰轮轮的前面被轮胎上面铁皮挡住了。空间非常狭窄。

通常从发动机底部往上进行拆解。我家里可没有什么举升机。。。

荆棘扳手+普通套筒,完全放不下去,被卡在中间,目测了一下,是因为套筒太长,”桶“太深了,如果能够磨短应该就OK了。

先用磨刀石吧,磨了几十下,手实在受不了。。。。
我不是没想到在网上买,搜索了 超薄套筒 超短套筒。。。也试着买了几家的套筒,发现所有商家的货,都是一个作坊生产的,套筒上的钢印都是一个牌子。。。放弃。。。

中间,突然想到了盐水电离的办法,这样也可以腐蚀金属。在碗碟里面加入盐水,盐水底部放入一块铝散热片,充当负极;套筒连接正极,放在铝片上,中间隔上卫生纸,加上13V直流,1.5A电流。这样电离了一天。腐蚀速度很快,但除了腐蚀套筒前面,套筒内部、外部也会被侵染和腐蚀。如果内部被腐蚀造成口径变大,就功亏一篑了。后面改用电钻磨。

后来又在网上买了“电钻-》中飞”的转接棒。有了电钻加持果然要轻松许多,同时磨得阵仗真的太大了,声音太吵,还要喷水降温,套筒还会乱跑。。。实属不易
陆陆续续搞了5天,累了就歇歇。看看这块磨刀石的样子,终于,铁杵被我磨成针。。。。

对比一下,左边的是长的14MM套筒(已经被磨了很多了,妈蛋的,之前螺丝标号看错,错磨了14mm套筒);右边的是已经磨好了的15mm套筒。已经很薄,很短了。

拿到车上去试试,已经可以轻松扣上去了。以后换皮带、换发电机可以自己搞了。

再次show一下纯手工研磨的套筒,真是来之不易。全当锻炼手臂肌肉了。。。

=====================
万能的TB居然没有这种薄套筒,,,我也是醉了,,,我在想,下次,直接找个砂轮机切割会不会更直接一点,

网友A:
有专门的棘轮扳手卖的,那玩意能对付这种螺丝

那种扳手两头尺寸一样,一头是普通呆扳手,另一头是棘轮

网友B:
开口扳,梅花扳不能用吗

网友C:
寄过来,帮你飞一刀,我公司有线割

网友:
虎台钳夹紧,用钢锯锯掉,注意留下余量,再慢慢磨至所需尺寸。

网友:
你需要切割机,角磨机

网友:
動用打磨機快點

网友:
这个位置,用呆扳手好使啊,要弯柄的那种闭口呆扳手,前两天刚有人发帖换皮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棘轮扳手卖的,那玩意能对付这种螺丝

那种扳手两头尺寸一样,一头是普通呆扳手,另一头是棘轮 ...

我有活动扳手,原理和你说的扳手差不多。主要是螺母凸出来不多,感觉用扳手咬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寄过来,帮你飞一刀,我公司有线割

好勒,下次请你喝咖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口扳,梅花扳不能用吗

螺母凸出来不多,可能咬不紧。车上也不想搞太多工具,搞个小套筒,比较精简

网友:
有六角的扳手。不是梅花那种。跟套筒一样的

网友D:
这个套筒电焊一个杆就可以了吧。以前做过类似的,做门窗的店,1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套筒电焊一个杆就可以了吧。以前做过类似的,做门窗的店,1块钱 ...

是个新办法

网友:
角磨机切、直接用梅花扳手、呆扳手有各种方案,貌似lz选了最麻烦的

网友:
以前修车用地沟,现在用举升机的多。感觉还是地沟安全一些,只是作业不太方便。

网友:
外六角还好吧,呆扳手啥的很轻松,要内六角和五角那种基本没法搞。我用大力钳拧松再用手拧下来的。

网友:
套筒焊接一个把手,电焊给点钱,就可以了。
实在不行就自己钢锯割。

网友:
内六角螺丝 把螺丝锯了 焊个钢筋上去

网友:
梅花扳手应该能搞定。